做了个磨铣刀的夹具,现在磨铣刀是超EASY了!!!!!

楼主(2020-02-04):
手工磨铣刀绝对是真功夫,但是再厉害的老师傅也磨不到误差丝级的!
我那工人小伙子虽然年轻但是磨刀技术还是不错的。
我要磨刀就喊他过来磨,但是他也直言手工磨铣刀只能凑合着用的,与原封没法比的。

这几天有空搞了个简单低成本的磨刀夹具。
我也不是钳工不知道那叫啥角那角的,但是也知道要大概磨的角度的。
这个夹具先解决了2个角度问题和一个最重要的刃口平面问题。
至于还有后面那个大角度的啥角手工磨就行了。

下面的夹具是固定的,上面的是定位环,保证转角之后同一高度。

楼主:
磨好松开下面的螺丝换另一个角度再锁紧。

楼主:
CNC是伺服电机精度杠杠地,每个刃都磨0.35mm就行了。
每次下刀5-10丝。

楼主:
这图可以看到铣刀是斜的,砂轮平面走一刀就磨出角度来了。

楼主:
这个角度看到铣刀是前倾的,砂轮走一刀就磨出后角了。

楼主:
三个刃都磨好了,可以看得出每个刃的面都一样,确实精准!!!!
可能还有些后角辅角啥的或者中间开缝什么的到时候叫我的伙计手工收拾一下就行了!!!

楼主:
由于不知道行不行的所以加工过程没有拍照,而且这个是验证版的。
稍后可能再做完善一点或者加上分度什么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角度看到铣刀是前倾的,砂轮走一刀就磨出后角了。

磨好了试试好用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磨好了试试好用不?

有些东西不一定要试的,指标达到就绝对没问题的。

网友B:
有两个小问题,一:这样磨很好,但一次垂直进给量(铣刀磨好以后工作时)不会很大,也不能大,因为铣刀中心预留的非加工定位区偏大(针对这个铣刀,因为这个铣刀直径太小)解决办法就是每次垂直进给都在工件外完成,第二个问题是后角和切削迎角之间没有过度,直接就是一个大后角,好处是刀具显得锋利了,坏处是结构强度低了,也就是平时我们说的刀太虚。当然了,平时只是铣一些有色金属什么的就也无所谓了。个人浅见,不喜勿喷。

网友C:
都是有伙计的老板了,这活儿还是交给磨刀机靠谱,也不是很贵。铣刀需要控制的角度不止这两个,而且不同的刀磨法不一样。你这铣床的精度应该还可以,可你这夹具就谈不上精度了,看你那角度应该是全凭肉眼感觉吧,碰巧磨出来能用那也全凭运气

网友:
赞!主要是能想到“做”,以后不断改进。相互交流是进步的前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两个小问题,一:这样磨很好,但一次垂直进给量(铣刀磨好以后工作时)不会很大,也不能大,因为铣刀中心 ...

其实这CNC也是辅助工具而已不是量产生产用的,所以刀具方面能用,比手磨好就行了。
另外那个后角是要人工磨一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都是有伙计的老板了,这活儿还是交给磨刀机靠谱,也不是很贵。铣刀需要控制的角度不止这两个,而且不同的刀 ...

如果我这机器是用来生产的话这刀具我也不磨了,光装夹时间的成本比停机的成本高得多了。
我这机器是用来做些辅助工具夹具而已,大部分时间用来DIY玩的。

夹具的角度是随意的,有就行了,反正比手磨的好就很不错了哈。

网友D:
请教一下老师 er夹头是如何夹砂轮片的?

网友E:
看起来磨刀比较费劲哈。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起来磨刀比较费劲哈。

你那磨刀机太复杂了,磨刀机对于我来说也是吃灰的份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教一下老师 er夹头是如何夹砂轮片的?

老师不敢当,车跟棒棒上螺丝呗。
这个很简单的吧,你拿着个砂轮对着它发呆就想到的。

网友:
铣刀需要磨的是侧刃。

网友:
刀磨的非常漂亮。

网友F:
装备不错,但卡具为何不采用“旋转台”倾角方式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装备不错,但卡具为何不采用“旋转台”倾角方式呢?

考虑的是:1.使用率很低,但必须有,2.简单易造,取材方便。

网友:
有道理,但自制个数控旋转台会使你如虎添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