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退坑的飞天小耗子FPV偷懒大法,本期主题:电源电容一刀打

楼主(2020-02-04):
大家好,我是云退坑的飞天小耗子FPV,,,鉴于最近涵道机貌似比较火,花姑凉,,,,不对,是化骨龙的AIO飞控也比较火,我就都整了点回来,顺便做一个偷懒办法,可以快速搞定电容和电源线与分电板或者四合一电调或者超级AIO的焊接,话不多说,开谝。
首先要说一下,化骨龙这个AIO飞控做工真的是不赖,各种零件整齐有序的排布,配套松了已焊接插头的XT30电源线一组和XT60插头和未焊接电源线一组,电容两个,这个电容很友好的针对正负极套了红黑热缩管,让人能够一目了然的分辨正负极,走心了。
我所谓的偷懒,就是能省去本别焊接电源线和电容的其中一个步骤,电容买来都是留有足够长度的线头的,电源线的胶皮虽然是仅仅的包裹在线材上,但,毕竟有弹性,插入一根电容的线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此处,就把电容的正负极线对应的插入电源线的胶皮与线芯之间。

然后在把电容反折回来,记得电容和电源线插接的时候要弄对上下方向已保证装机的时候电容有足够的空间

然后拿出你的分电板、四合一电调、超级AIO飞控,跟电源焊盘比对一下

然后,焊接,请大佬们忽略我的鸡屎焊工。
这个办法可以很高效且稳定的一次性把电源线和电容焊接好,当然有的四合一飞控电源焊盘上留有电容专用的焊点,也可以试试这个办法,毕竟有句古话怎么说来着........世界是懒人推动进步的,好像就是这么说的。好了,我撤了,下回再想到什么偷懒办法再谝。我是云退坑的飞天小耗子FPV。

网友A:
炸鸡的时候,电容会不会脱落哦

网友A:
就怕脱离一点,飞着飞着短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炸鸡的时候,电容会不会脱落哦

不会脱落的,因为在焊接到焊盘上的时候,融了的锡会有一部分顺着电源线走,然后就把电容和电源线线芯融在一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怕脱离一点,飞着飞着短路了

这个取决于插进去多少了,一般我基本上是除了留下反折的部分,剩余的都插进去,融锡后无压力,掉不下来

楼主:
哈哈,偷懒大法,目前没有被炸掉或者脱落的案例

楼主:
承让承让。

网友:
这方法不错,不用套热缩管,焊接也方便,不错不错!!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取决于插进去多少了,一般我基本上是除了留下反折的部分,剩余的都插进去,融锡后无压力,掉不下来

接好有用力拔电容试试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好有用力拔电容试试么

毫无压力,融锡的时候已经把电容和电源线姥姥的固定在一起了

网友:
这个主意真心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