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旋翻与划圈

楼主(2020-02-04):
   练了几年的自旋翻,断断续续的玩儿,研究了很多视频。
  发现,我是左旋自旋翻,美国手,不管是正飞对尾还是倒飞对头,右手都是在向右划圈。自己也这么看着视频练习感觉还行。
  但是现在想加深练习正飞自旋悬停和自旋航线,也是左旋,那么右手感觉应该顺着尾巴的方向向左划圈感觉好控制,好找感觉。但是和自旋翻反向了。不知道这样连对不对。

楼主:
  视频发不了,以后补上

网友A:
自旋悬停 右手要划圈?这是想干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旋悬停 右手要划圈?这是想干啥?

  两圈自旋翻就是右手划四圈,为什么划四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翻一圈,调整姿态一圈

  调整姿态就是顺时针右手向右划圈吗(自旋翻)。

网友:
自旋翻和自旋悬停,一个翻一个不翻,打舵方向当然要相反了。

网友C:
我也是向左自旋,右手当然是顺时针画圈,不管是自旋圆周航线还是自旋翻,调整的时候都是顺时针画圈,只是幅度大小不一样。现在练习向右自旋翻,感觉两边都练会了,会有点混乱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向左自旋,右手当然是顺时针画圈,不管是自旋圆周航线还是自旋翻,调整的时候都是顺时针画圈,只是幅 ...

正飞,左 自旋航线练习时,右手如果顺时针旋转很是乱,右手逆时针还行,因为正飞时尾巴是向左旋转的。

楼主:
这个就是自旋翻和画圈的视频,高手的教学视频。

网友C:
引用 楼主:
正飞,左 自旋航线练习时,右手如果顺时针旋转很是乱,右手逆时针还行,因为正飞时尾巴是向左旋转的。

我说的左自旋是指遥控器上方向舵向左打的那种自旋,不知道是不是很你说的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说的左自旋是指遥控器上方向舵向左打的那种自旋,不知道是不是很你说的一致

  是的,左旋一样。
  你自旋翻倒飞对头回到正飞对尾时右手共划4圈,第3圈右手画圈幅度大,右手最后一圈画圈也是小幅度顺时针画圈吗,我最后一圈逆时针划圈感觉顺。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左旋一样。
  你自旋翻倒飞对头回正时右手共划2圈,第一圈右手画圈幅度大,右手最后一圈画圈也是 ...

由正飞对尾翻到倒飞对头,自旋两圈,第一圈基本就翻平了,第二圈只是小幅度修正一下,但也是顺时针画圈或者至少意识上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