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小猎鹰重心的问题

楼主(2020-02-04):
请教下,小猎鹰如果把
电池
放头那里,就头重了,有飞过这款飞机的朋友吗?
设备舱都怎么安的,难道需要尾巴配重吗?
在家呆的实在无聊,把这飞机装上了。

网友A(2020-03-11):
机翼上标得有标准重心,按那个位置就行了
我装的是5200MA的电池,电池得使劲往后放
再有,这个飞机起飞时初速没起来的时候别拉杆,适当调一点升降微调
使劲40度角扔出去,可能会有一点下沉,等速度起来后,再慢慢拉起来
姿态就相当漂亮了。如果有飞控就更好了,起码能保证扔出去不偏。
我用的是U2SG的飞机,给你参考一下

网友A:
视频里有起飞的镜头,给你参考一下

网友A:
其实起抛飞那里拉杆还是拉早了,先等它直线飞一会儿,再慢慢拉起来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