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行者MINIPLUS装机测试

楼主(2020-02-05):
年前趁着活动入手了一架天行者MINIPLUS,选择了起落架版。收到货发现材料挺厚实,EPP韧性是非常好的,空间及布局挺适合轻度FPV。如图所示,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计划把飞控、915、图传、卡录都搞上去。年前时间仓促,当时图传摄像头没有装。
配置:朗宇2207KV1300、ZTW30A电调、咸鱼淘的4S2500MAH(300g)、银燕模拟金属12gX4、SN-L飞控、火箭915、黑羊800MW图传发射机。

配件图

这个版本的加强管都换成铝合金的了,比碳管重了10几g,好处是刚性大大增加,机翼对插接口处也不容易裂开。

开始装机,把能沾的先粘起来。

垂尾和平尾的舵机线用热熔胶固定下

机身先不忙粘,加一个尾轮转向

找了个毯子压一会

电池加个临时外皮

GPS装到机头里面

半成品组起来看效果

电机线剪裁合适加香蕉头

飞控和接收机装到抽屉板上

接收机天线最先这样装的

换上小海龟卡录

一切就绪,飞机全重1020g。

网友A:
装的很工整、细致,小机机带着方便,可玩性也非常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装的很工整、细致,小机机带着方便,可玩性也非常高。

嗯呢,继续研究新玩法

网友B:
futaba   ff9遥控距离大概多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futaba   ff9遥控距离大概多少啊

原装高频头和接收机2km应该可以吧,以前有人搞过7km。

网友C:
楼主放一下飞控的感度,我也试试

网友D:
空中拖拉机

网友E:
楼主帖子给我的感觉就是很心疼:
那么完美漂亮的起落架就这么剪断了
不过飞机装机和飞行都很不错哦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帖子给我的感觉就是很心疼:
那么完美漂亮的起落架就这么剪断了
不过飞机装机和飞行都很不错 ...

那个起落架不完美,所以下得去手,如果有第二架,会装一套完美的起落架,更轻的重量

楼主:
引用 网友D:
空中拖拉机

是慢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慢吗?

阻力比较大,尾翼软又直接被桨的气流吹着,会抖动,声音就像拖拉机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放一下飞控的感度,我也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阻力比较大,尾翼软又直接被桨的气流吹着,会抖动,声音就像拖拉机一样

是抖,卡录下面准备做点减震措施

网友F:
用的什么显示屏?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的什么显示屏?

鹰眼

网友C:
默认对吧,我还看到您有肥翁,是不是默认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默认对吧,我还看到您有肥翁,是不是默认也可以

重置值是35,前一次用45飞的感觉不够灵敏,又增加到50了。非翁比较灵敏,45左右的三轴感度为基础慢慢调吧(建议)。

网友C:
引用 楼主:
重置值是35,前一次用45飞的感觉不够灵敏,又增加到50了。非翁比较灵敏,45左右的三轴感度为基础慢慢调吧 ...

司南L默认35?
然后你天行者调到50
肥翁45大概
是这个意思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司南L默认35?
然后你天行者调到50
肥翁45大概

是吧

网友G:
睿思凯r9m增程路过

楼主:
引用 网友G:
睿思凯r9m增程路过

效果如何?

网友H:
这装机很是花了些心思 很赞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装机很是花了些心思 很赞

小心思

网友I:
这小机多少钱入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小机多少钱入手的?

空机205

网友J:
楼主用的哪家的915啊,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用的哪家的915啊,谢谢。

火箭

网友K:
活动价多少钱啊

楼主:
引用 网友K:
活动价多少钱啊

205啊

网友J:
谢谢,首发我也入了一个,还没装机呢。记得是双天线的接收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J:
谢谢,首发我也入了一个,还没装机呢。记得是双天线的接收机啊。

是吗?我的是单天线

楼主:
今天又去飞了3组电池

网友J:
引用 楼主:
是吗?我的是单天线

首发的是双天线,我刚看了下现在店铺里卖的是单天线版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首发的是双天线,我刚看了下现在店铺里卖的是单天线版本了。

有图吗?看看是什么样的

网友J:
引用 楼主:
有图吗?看看是什么样的

是这样的。。。比新款的大。。。

网友:
好贴,很详细,也很用心。

楼主:
引用 网友J:
是这样的。。。比新款的大。。。

是多了两根地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