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PID-Analyzer软件

楼主(2020-02-05):
如题新人求PID-Analyzer软件
因网站下载不到,下载后也无法使用,特求模友给链接或者直接发包过来!
谢谢!

网友A:
百度第一个GitHub的链接,页面下部PID-Analyzer.exe (Windows download)这个链接,速度很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百度第一个GitHub的链接,页面下部PID-Analyzer.exe (Windows download)这个链接,速度很快

这个链接没用了  点进去是404  另一个ZIP  下载后缺文件啊

网友B:
github访问不稳定,你多试几次,不行家里单位里换个地方试,肯定是可以下成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github访问不稳定,你多试几次,不行家里单位里换个地方试,肯定是可以下成功的。

好滴   好滴   谢谢  谢谢!

网友A:
我是在你发帖后马上去下的,速度超快,你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在你发帖后马上去下的,速度超快,你再试试

可能是我人品问题啊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个链接没用了  点进去是404  另一个ZIP  下载后缺文件啊

兄弟你有没有呀  直接发一个给我啊  我下载的还是没有用啊  没有exe执行文件

网友:
我也用不了。双击了一会弹了个黑框就自动关掉了

网友A:
我也是刚刚发现你们的问题。
运行PID-Analyzer_0.52.exe后弹出的黑框里面有个链接,你拍个照然后去下载blackbox-tools-0.4.3-windows。
然后把PID-Analyzer_0.52.exe拷贝进blackbox-tools-0.4.3-windows文件夹,运行PID-Analyzer_0.52.exe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刚刚发现你们的问题。
运行PID-Analyzer_0.52.exe后弹出的黑框里面有个链接,你拍个照然后去下载bla ...

谢谢了  谢谢了   已经搞定  英文看不太懂   好了好久终于搞定  谢谢  谢谢呀!

楼主:
原来自己的PID这么差劲啊  P和D都不够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刚刚发现你们的问题。
运行PID-Analyzer_0.52.exe后弹出的黑框里面有个链接,你拍个照然后去下载bla ...

再求教一下啊  win10系统下闪退呀  win7能正常用 头大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求教一下啊  win10系统下闪退呀  win7能正常用 头大呀!

我也是看到你求助才试着去下载的,我身边只有win10,而且我也不是太懂。能用就行了

楼主:
win10闪退呀  我是在单位的电脑才能用  win7的可以搞

网友C:
怎么搞的,我下了也是一样问题,链接也是404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怎么搞的,我下了也是一样问题,链接也是404

https://github.com/Plasmatree/PID-Analyzer
这个网站喽,然后往下翻找到这两个链接下载
然后把PID-Analyzer_0.52.exe拷贝进blackbox-tools-0.4.3-windows文件夹,运行PID-Analyzer_0.52.exe就行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https://github.com/Plasmatree/PID-Analyzer
这个网站喽,然后往下翻找到这两个链接下载
...

OK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OK了谢谢。。。。。

嗯嗯  不客气

网友(2020-03-17):
为什么生成的文件不是图片文件~!而是表格csv文件??还需要设置那里么?

网友D:
问题已经解决~!
黑盒数据.BBL文件 必须放到blackbox toolls 文件夹下~!否则生成的就是CSV表文件~!

网友D:
问题已经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