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电下来脚就歪了

楼主(2020-02-05):
三个电下来收放钢丝轴承就明显弯了(后起落架),郁闷!是不是降落太重了,或者其他问题,如视频。

105歼十

首飞几天了,感觉磨合也差不多了,唉,还要苦练技术,歼十爱你真不容易!!

网友A:
这个降落已经很完美了,材料问题吧。

网友B:
感觉下滑角度大了点。那么大机,应该是4-5的钢丝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降落已经很完美了,材料问题吧。

这个钢轴弯过就不耐了,目前还没其他材料替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下滑角度大了点。那么大机,应该是4-5的钢丝了吧

4mm钢丝轴,像你所说的角度大一点就弯,还要多磨合多炼。

网友C:
视频是飞机对着拍摄角度降落过来,其实不太好判断飞机的下滑速率,尤其触地时离的远,而三角翼飞机本身比较容易仰角飞行,有时视角上可能会有误判。
视频看2次降落后轮触地都不重,应该不会导致轴弯曲,但飞机滑行时有些摩擦声音,不知是什么情况,可仔细拆检。

网友:
感觉这个材料有问题,太软了也!

楼主:
引用 网友C:
视频是飞机对着拍摄角度降落过来,其实不太好判断飞机的下滑速率,尤其触地时离的远,而三角翼飞机本身比较 ...

下滑度稍大一点就弯了,感谢提示

网友:
看视频下降率不大,应该是起落架强度问题。

网友:
这降落水平很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