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胖子电机动平衡不行,有什么好的方案换电机?

楼主(2020-02-05):
各位大佬求教

网友:
直接柠下来换

网友A:
这个还用问吗?换个好的就行了。自己也没有矫正平衡的设备。如果钱多或者太爱那个电机了,可以买套设备自己校正。便宜的不到十万就能买到一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还用问吗?换个好的就行了。自己也没有矫正平衡的设备。如果钱多或者太爱那个电机了,可以买套设备自己 ...

不到10万

网友B:
说下我的方案吧,我是直接把尾部切掉了,换了个3D打印的带散热的电机座,效果不错。

说明一点,我之前电机没用十字架,一直不好飞,后面发现是电机装斜了才切的。

网友:
电机动平衡要调啊。办法是开个电机厂解决。 因为零件料都是买的,绕线机也不贵,动平衡机器最贵啊, 你直接开个电机厂算了。 其他办法就是用买设备的运费钱买个一箱电机炸到你飞腻小胖。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下我的方案吧,我是直接把尾部切掉了,换了个3D打印的带散热的电机座,效果不错。

说明一点,我之前电 ...

最终还是得切,我电机动平衡不好,遇到二手黑心卖家。

网友(2020-06-16):
引用 网友B:

您好,能给我这个电机座的打印图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