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箭T28的重心调整问题

楼主(2020-02-06):
各位大佬,本菜鸟的蓝箭T28,总觉得重心无法调到说明书那样。特向各位大佬求教。

说明书说距离机翼前缘5厘米,可是我在前面都配重30g了,重心还在7厘米左右的样子。而且连接收机都挪到前头来了。

更丧病的是,说明书还强调,按照标准配置的电池来,不需要配重,而且建议不加配重飞行。

之前已经炸过两回了,两次都是开50%襟翼起飞后,猛抬头失速。而且飞的时候,感觉老抬头,是否有必要加配重试一下

网友:
如果是头拉,可以把电机下拉角调整

网友A:
没飞过此机 但这种灰机起飞根本无需开襟翼,根据描述来看此机开襟翼会抬头,导致起飞速度不够就离地,新手的话 经验不足,又不能很好地根据飞机姿态及时修正 导致失速炸鸡。开襟翼需要调一点升降混控补偿,具体调多少是需要不断在飞行中试着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飞过此机 但这种灰机起飞根本无需开襟翼,根据描述来看此机开襟翼会抬头,导致起飞速度不够就离地,新手 ...

好的大佬,就先不捣鼓襟翼了。昨天看老外飞同款,用的3200,3S的电池,说明书推荐2200电池,感觉应该还是头轻了,二者重量差100g。我先用配重飞了试试。

楼主:
终于解决了,说明书建议的3S,2200电池太小,根本压不住鸡头,昨天看油管老外试飞,直接用的3S, 3200, 一查重量能查到100g,于是决定上配重试飞,今天一试终于解决了抬头严重的问题,好起好降,就是2200电池,明显时间短,典型的5分钟机型

楼主:
引用 楼主:
终于解决了,说明书建议的3S,2200电池太小,根本压不住鸡头,昨天看油管老外试飞,直接用的3S, 3200, 一查 ...

再次挑战2200,3S电池,这回成功了,就是得把升降舵配平到耷拉下来的才ok.
这飞机升力太好了

网友:
路过帮顶,学习了,看来不能完全相信说明书。

网友(2023-09-27):
我艾尔飞T28,按原厂重心,4S 4200大电池加了60G配重,换了大电机,加配重吧,哈哈哈

网友:
拉力线有没有变过

网友(2023-11-29):
我就是用3s 2200,很好确定重心,很好飞啊,而且重心也不敏感,我都没怎么测重心。襟翼你是不是设置太大了,这飞机确实可以不需要襟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