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箭T28重心问题

楼主(2020-02-06):
各位大佬,本菜鸟的蓝箭T28,总觉得重心无法调到说明书那样。特向各位大佬求教。

说明书说距离机翼前缘5厘米,可是我在前面都配重30g了,重心还在7厘米左右的样子。而且连接收机都挪到前头来了。

更丧病的是,说明书还强调,按照标准配置的电池来,不需要配重,而且建议不加配重飞行。

之前已经炸过两回了,两次都是开50%襟翼起飞后,猛抬头失速。而且飞的时候,感觉老抬头,是否有必要加配重试一下

网友:
可能写说明书的人还没有你专业呢,别信那个,自己飞行微调,舒服就行了

网友:
开襟翼起飞?那肯定抬头啊

网友A:
飞的时候还抬头?襟翼关没有?没关抬头正常!!!!建议忘记襟翼的存在,别用他先

网友B:
襟翼是降落时才用到,增加升力和加大煞车阻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的时候还抬头?襟翼关没有?没关抬头正常!!!!建议忘记襟翼的存在,别用他先

好的大神,自己开的通航机都是起飞开襟翼起飞位,降落开襟翼着落位。以为航模上一样原理,看来还是暂时不弄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襟翼是降落时才用到,增加升力和加大煞车阻力

好的好的,感谢提醒,先不摆弄襟翼了

网友C:
这机子开襟翼油门不够非常容易失速
D:\模型\视频照片\微信图片_20200131171829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机子开襟翼油门不够非常容易失速

连炸断的位置都一样的,我之前两次炸,都是开襟翼起飞,轻拉杆也会猛抬头,不摆弄襟翼就没事。一直在琢磨原因,还以为是重心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连炸断的位置都一样的,我之前两次炸,都是开襟翼起飞,轻拉杆也会猛抬头,不摆弄襟翼就没事。一直在琢磨 ...

这机子按说明书标的地方确实有点头轻,可以上大一点的电池,我用4S3300都觉得有点压不住,可以把升降舵调一点。实际重心应该往副翼方向退一格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机子按说明书标的地方确实有点头轻,可以上大一点的电池,我用4S3300都觉得有点压不住,可以把升降舵调 ...

4S,那电池舱能放下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4S,那电池舱能放下吗

我把座舱盖下面削了一层

网友:
拿不准的话一切按说明书配置
襟翼这个东西 是在你觉得起飞着陆太快 难以控制的时候 加一点 还不够 就再加一点
泡沫机本身就轻 襟翼的像真意义多于飞行意义 很多飞机不开襟翼照样好飞 比如塞斯纳

网友:
除非只能超短距降落,降落也别开襟翼,一开就抬头,抬头就要压升降舵,收油,很可能因此失速。没开襟翼慢放的话更会导致姿态大变而无法操控炸机

网友:
想要超短距起飞可以开襟翼,油门一路推不能松,会伴随严重的抬头,姿态也不好看,需要对性能非常了解的前提。爬升到安全高度后关襟翼

网友D:
抄的800mm那款的说明书吧,那个说明书就写的45mm
目测弦长都22CM左右了,重心从最前面算70mm差不多的
还有这种襟翼要调整角度的,不是说遥控器上100-50-0三档
用end point调整弄两档 10度和20度就差不多了,当然也可以不用,这机型升力过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把座舱盖下面削了一层

本菜鸟愣是下不去手,舍不得

网友:
引用 楼主:
本菜鸟愣是下不去手,舍不得

削吧,3s太肉,肉是失速的根本,想推油没动力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抄的800mm那款的说明书吧,那个说明书就写的45mm
目测弦长都22CM左右了,重心从最前面算70mm差不多的
还 ...

大神分析得很对呃。我也注意到FMS那一款800mm的,也是写的这个参数,按理说不太可能啊,这款是1100mm的。襟翼就先不摆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抄的800mm那款的说明书吧,那个说明书就写的45mm
目测弦长都22CM左右了,重心从最前面算70mm差不多的
还 ...

您说的10度20度,是襟翼打开的实际角度,还是遥控上的输出比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