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式6.6v控电问题

楼主(2020-02-06):
刚入手了一块格式6.6v的控电,给14sg用,充电设置电压3.6v电流1a,a6提示冲完电之后,电池店里立马就降到3.45v,请问这个正常吗?

网友A:
磷酸铁锂电池满电就在3.4几,用3.65充满然后就会回到3.45

楼主:
引用 网友A:
磷酸铁锂电池满电就在3.4几,用3.65充满然后就会回到3.45

谢谢大佬回复

网友B:
不正常,你这是格式6.6v的控电,用电压3.6v去充怎么可能充满

网友:
充电的时候选LiFe就行了。千万别选Lipo

网友:
锂铁会长时间放电在6.6其他电压时间都比较短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正常,你这是格式6.6v的控电,用电压3.6v去充怎么可能充满

。。。还用问吗,这是单节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用问吗,这是单节电压

哈哈,他說話時不知道有沒思考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