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静点装载机设置混控方法

楼主(2020-02-06):
请教各位模友 静点装载机想油泵通道设置混控 研究好久 网上找资料都没找到 遥控器是福斯i6s英文版本 关于遥控器说明书关于混控的说明也没太看懂 麻烦会设置的兄弟指导一下

网友(2020-09-19):
我正在收集混控方面资料,兄弟你弄好了不?

网友(2020-11-15):
很简单,类似的除了走行改得和双流坦克操纵方法一样,动作混控泵也很简单,玩过航模的知道都不是事。
唯一的问题是这个工程控最多只支持4路混控,想多搞点花样就得换控了

网友:
装载机设置3路混空就可以了,油缸动作混控油渠

网友(2021-02-09):
挖机设置混控,一般都是为了大臂、小臂、挖斗和油泵相关联。
小臂,小臂,挖斗,左右选择,一般都是1-4通道,油泵5,行走再就是6、7,然后其他的灯效开关看具体情况。
正常在设置找到混控,然后点进去会问你需不需要开启,混控1(这个就是第一个混控的通道名字而已)
点击同意之后,下面有两个选择通道的,第一个是主动通道,第二个就是被控制的通道,选上对应你想选的那些通道就行了。然后下面的正向和负向都调到100(一个+100,一个-100,其实这里可以自己慢慢的试,可以具体情况具体数值的。)
还有个是偏移量,0就是不变,-就是减速,+就是加速。
设置好一个之后后面应该就会设置了。

网友:
Mix打开
Master设置舵机通道
Slave设置油泵电调通道
Offset设置50%
Neg和pos设置一正一副50%
后面这3个50%要根据电调和舵机正反来回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