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想入穿越

楼主(2020-02-06):
想加入穿越机的大家庭,请问有什么机机是2000左右价位的吗?

网友:
牙签机套装,先练习。然后直接上大疆高清图传,穿越机8000入门。

网友:
2000够买个入门的眼镜

网友:
入门就买空心杯(反正买便宜的)+富斯i6+小飞手屏幕,先试试水~

网友:
可以买个睿思凯天地飞富斯jumper等的初级控,500左右;买个beerotor2眼镜,500;再买个热门的大通兔机239、249、349,900块上下,整两块电池……2000入门这配置应该可以了

网友:
买了圈圈机,600这样的遥控先练对尾飞,感觉对自己有信心了再入个眼镜或者小飞手,再练上一两周,还是有信心就可以开始败家了(土豪除外)

网友:
玩固定翼FPV吧~

网友A:
同楼主,现在还在理论中,准备入坑,看好遥控器买jp t16+,模拟器玩了好久现在在尝试lift off。接下来就是边lu模拟器,边入手小飞机和监视器了。等这次疫情缓和就下手😄

网友:
我建议楼主先买个控  和模拟器  感觉能练出来  自己是这块料 再买飞机也不迟呀   要不然弃坑还的卖飞机 麻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同楼主,现在还在理论中,准备入坑,看好遥控器买jp t16+,模拟器玩了好久现在在尝试lift off。接下来就是 ...

T16如何连模拟器?

网友:
玩模型要买的东西太多了,你这个2000块包括什么

网友:
有260块的眼罩,入门过度也还是可以的,x7控800足够用了,800左右的2-3寸机很耐炸,适合新手入门,其它的充电器电池那些估计要500,再省只能买2手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T16如何连模拟器?

遥控器还没买呢,模拟练习的模拟器是以前淘宝买的那种几十块钱纯模拟遥控器那种,不要意思误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