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Z课堂060】为什么穿越机起飞死亡翻滚?

楼主(2020-02-06):
你是否遇到了起飞失败死亡翻滚的现象,那极可能是“各方向序号”错误造成的。本视频主要内容如下:1、根据飞控的实际安装角度在调参软件中设置正确的角度2、电机序号如何一一对应?如果反装飞塔怎么办?3、如何在起飞前,安全的检验是否安装正确呢?4、螺旋桨如何安装

网友A:
因为没有提前看邹老师教程

网友:
邹老师的课特别清晰透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因为没有提前看邹老师教程

所以呢。

网友:
太及时了,我的死亡翻滚就是靠您的教程拯救的^O^

网友:
吓得我赶紧又仔细的检查了一边电机序列!

网友(2020-04-03):
请问邹老师如果都正确还是死亡翻滚呢?

网友(2020-05-11):
這算 基礎吧 ......

网友:
正常飞的时候死亡翻滚是什么原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