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克] HL谢尔曼原装VVSS改造

楼主(2020-02-06):
最近在研究谢尔曼,感觉HL的VVSS悬挂十分僵硬,于是打算对原装的VVSS进行改造
不过。
由于HL的结构和原车相去甚远,所以也不是模仿原车做的。

接下来直接上图吧
首先把悬挂拆下来,在红点的位置有个圆形的凹痕,在那里用1.6的钻头打孔然后攻丝
当然,也可以直接打孔然后把螺丝什么的用胶水粘住

背面看看,有一侧需要打磨下以便放下螺丝

这时候可以把HL的水口顺便打磨掉
然后把M2螺丝拧进去,螺丝长度16mm
这里用了线径0.3,直径4长度5的拉簧来代替HL原来的扭簧,一端挂在螺丝上,另一端挂在摇臂上,每个摇臂并列挂了两个。两个摇臂是一样的操作
安装……

单个摇臂的效果

装在车体上
改造结束感觉比原厂的好了不少。之后如果需要调整弹力可以更换拉簧

当然,这个悬挂有很多改的方法,比如更换HL原厂的弹簧,不过个人感觉扭簧的力度比较难把握……所以还是用了拉簧
另外这里螺丝固定只是单侧的,如果负载比较大,可能需要把另一侧也打孔,让螺丝两端都受力
新手做的不是很好,欢迎大家提出意见

网友:
给大佬打call

网友:
不是很懂车 但是楼主的手艺很好

网友A:
这个弹簧哪里可以找到?如果网购关键词是什么呢?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弹簧哪里可以找到?如果网购关键词是什么呢?谢谢

就查 拉簧 就行了

楼主:
今天做了一些改进,先粘上去M2螺母打孔准确度会高一些,螺丝用14mm的可以正好穿过两个螺母

网友:
手工了得

网友:
手艺好啊,赞一个

网友:
好方法,太实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