含泪送别我的speedybee机架,第一次提控回家

楼主(2020-02-06):
常在湿地飞,怎能不炸机?
新机已随小河去,此地空余DVR。
珍惜自己的每一台飞机,永远都想不到下一秒你还能不能见到它……
疫情肆虐期间又一次来到湿地公园飞,同样的地点同样的动作,翻滚后图传失控坠河,虽然水浅而清,但是没有办法打捞了。
最后复习一下我的飞机配置:
机架:speedybee机架加打印件
电调:飞盈佳乐45A 239
飞控:大通曼巴F405
电机:破风F40三代 2400kv
摄像头:caddx 平头哥
图传:黑羊TBS 800mW配黑羊天线
接收机:黑羊TBS crossfire Nano SE
电池:1500毫安 70c
相机:GO Pro session 4
这是我目前模拟图传系统中最好的飞机了,现在大部分快递没有恢复,只能先练习liftoff了。

最后献上炸机视频,希望大家吸取教训。

speedybee机架,漂亮实用

speedybee机架,漂亮实用

转好飞机等待打印件

转好飞机等待打印件

装好蓄势待飞

装好蓄势待飞

网友:
可惜了,请节哀

网友:
这么好的配置也失控啊可惜了

网友A:
我的也在河里了。。。

网友B:
丢了就丢了,想想现在的肺炎,心情很容易平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也在河里了。。。

arwing?我也想搞一个玩玩

网友:
这个距离很近啊,会不会是图传线松动了

网友:
信号99没有失控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丢了就丢了,想想现在的肺炎,心情很容易平复

网友C:
左下角的上面那个是动力电池的电压吗?

网友:
突然失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也在河里了。。。

蛇哥,请节哀

网友D:
图传为什么就没有了?好像距离也不远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左下角的上面那个是动力电池的电压吗?

左上角是油门位置,右边的才是rssi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图传为什么就没有了?好像距离也不远啊

距离就200m左右,应该是被树挡住了

网友:
666这就是模拟图传随时嗝屁。。

网友:
我前两天也这样翻滚丢图传信号过(RUSH图传),距离自己就20米这样,找了很久才找到飞机,发现图传天线焊盘脱落;天线有被螺旋桨砍的痕迹;分析应该是天线在翻滚的时候甩到螺旋桨里了,天线被螺旋桨打掉了

网友:
我的也是speedybee机架 大通曼巴塔,破风f40.后翻撞树进湖了,我还以为掉很远,结果昨天无意看了下dvr的视频,才发现距离岸边几米

网友:
看了你好多视频了,你不是有很多飞机吗
真羡慕有这么好的场地,我只能在小花园飞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