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有个帖子是用结构胶修复带锯橡胶圈的找不到不到了

楼主(2020-02-06):
得伟带锯橡胶圈老化 原来有个帖子是用结构胶修复的 怎么也搜不到了 有知道帖子名字的吗

网友A(2022-01-14):
都一年了,楼主怎么解决的?

现在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了,
考虑结构胶强度未必够,不知道轮胎修补胶怎么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都一年了,楼主怎么解决的?

现在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了,

用黑色的耐候结构胶,做幕墙的那种,抹的不要太厚,3mm左右,干了之后很耐用的,普通的结构胶和耐候的还是有区别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黑色的耐候结构胶,做幕墙的那种,抹的不要太厚,3mm左右,干了之后很耐用的,普通的结构胶和耐候的还 ...

哦,感谢,解决问题了,
闲鱼上买个二手的,还要60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