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着G5出去撒欢~

楼主(2020-02-07):
     年前的时候带着G5和妹子出去撒欢玩,现在闲着无事收拾手机照片发现了,发上来开心一下
     雷虎G5 升级前后刚差速齿+钢大齿 去掉了抬头轮
    6S  6000电池
    福斯渣渣控~

  比较菜各种翻坡撞树。。。

  爬一个80度的直坡 真的非常困难 如果有差速锁就好了

  全油门姿态还不错~

下楼梯一般吧,因为是8车有点小 下楼梯么有大X自然

  傻跑一下午 6000电池完全遭得住,回来还有3.71电 冲进去4200mah,回来拆车发现车壳战损,前投影臂裂了 右前轮狗骨定位销脱出一点  其他的完好,投影臂8块钱一包 定位销塞回去重新给顶丝上胶,上次拆可能忘记上胶了,总体来说 修车成本不低,但是比较遭得住玩、

  因为升级了动力 全车防水 太脏了直接丢湖里洗澡,等回去水龙头冲干净直接吹风机吹干净~

楼主:
  吐槽下 挺清晰的照片 压缩了传上来就变成AV画质了。。。

楼主:
    这个雷虎G5我记得是16年底买的 当时玩了别人的暴君,非常喜欢大脚这种傻跑的感觉,哪里都能泡泡 不管是泥巴地还是沙地 ,跑起来还贼六,当时选车的时候挺难抉择的,看好 食鸟蛛,暴君 MT 雷虎G5 还有一个南大 当时玩车的同学给我推荐南大或者暴君,说是配件便宜,车还很皮实,个人感觉南大的车子有点丑就完全没考虑。年底的时候手上正好有项目奖金下来的的几千块,想了又想是入手全新的还是二手的。挺纠结的。
    这在要感谢一个人 小海院,一个海院的咸鱼,第一次出给我一个小山鼠拉力把我一顿好坑 (实际上这个车后来发现是飞神的越野) 当时都比较喜欢玩航模,通宵研究了好久,从中差速一直讨论到中限滑,确定需要一个比较皮实,能去沙滩上刨沙,还能去野地里傻跑的  被食鸟蛛的外表和90KM/H的速度所吸引(当时宣传说随便空翻)确定了想要一个有性价比的车子,
    食鸟蛛》雷虎G5》MT》暴君》94117
     这个雷虎G5真的也是很有缘分,当时一度准备入手食鸟蛛,咸鱼上搜的时候正好发现一个G5,2400块 改好了钢大齿和防滚架,样子吧还行主要是聊了聊那个哥们要来当地出发,那太棒了 谈好了带着车子来玩 合适就收,当时见面真的车况很好,下地几次 改了遥控和防滚架 底盘划痕都没有,直接转账收了这个G5
    这个车来了以后一直没舍得可劲跑,经常就从宿舍开到实验室然后晚上再开回去,晚上天黑了跑远了看不清 专门装了车灯和底盘灯,还有两个5W的LED  自带移动手电筒 贼六、可惜当时的照片已经找不到了,刚才仔细想了想 从买车到现在3年了 ,从刚开始的小心翼翼到现在的暴力傻跑,G5陪我度过了一段很有趣的时光!
    翻记录统计了一下  这几年一共买了2对前摇臂 一个避震 一包前投影 一套前投影臂铝合金杠 还有两个DCV ,G5的传动轴刚性非常好,我弯了两个传动轴都让我一顿猛敲+火焰喷枪给正回来了,等啥时候再坏了就换上。 还换了一套前差速钢齿 一套后差速钢齿 一个舵机摇臂 钛合金螺丝一堆 大概花了能有700块吧 很值了、为了防水光钛合金螺丝就上百、
    18年机遇巧合,有个朋友买了大X 玩了一段时间以后不想玩了 在群里出,当时看照片车况非常差,都一块玩的主要是他玩的不是很仔细,河边玩完泥巴以后也不清洗干净 传动轴生锈,避震3个不好使,那天聚会他带着这个车来玩,说是OP了传动 飞坡很起劲,车壳战损修了又修,中午吃饭的时候开玩笑说
“你这车玩的这么费出了吧!”
“行,多少要”
“你出价!合适就要了你再换新的” 当时真的是一句玩笑话,然后这哥们就出了个1800友情价。。。EMMMMMMM 这就是传说中的捡破烂捡到宝了??
     然后这大X当天就跟我回家了
    感觉完全是捡漏啊,最气人的是周末这家伙买了个新的。。。新的。。新。。的。。。

   照片等疫情过了回来补上,过年车空间太小了就只塞了G5和700直升机回来,当然还塞了年货

     当天回来以后马上拆车清洗,车壳是战损的很彻底,先裸奔等有时间了翻一个,全车螺丝拆掉换钛合金和304不锈钢,不过大X的螺丝质量是真的不错 底盘螺丝都锈的不像样了一样不滑丝,DVC传动 中传全部拆了WD40除锈 避震拆掉更换垫片和气囊 拆避震的时候突然发现,,,这避震仅仅是没有避震油了,擦干净洗干净上避震油还是很有弹性的。拆前差速的时候发现差速齿断了一个 下单换了个新的。后摇臂有裂痕 轮胎没粘胶 emmmm 果然有钱人玩的就是不在意,收拾好以后跟新车一样顺滑乖巧~
     19年的时候G5让实验室的孩子玩弯了传动 修好G5以后大X遥控器又摔裂了把手,懒得修了一直玩G5,还是车小点好,实验室那边没电梯大X抱上楼爬8层简直要了老命。。。。
     咳咳,先这样 我随便写写  翻手机照片翻到了觉得感触挺深的,那个 不早了
各位看官早睡觉啊。。。。

网友A:
玩车还是小点好,我买了KM短卡也挺后悔的,家住6楼抱着车爬楼真的遭罪
<

网友B:
雷虎也算是一代枭雄,可惜倒闭了。10年左右买过战斧的品跑,一直很结实。MT我也有买,一直爆接杯,整个一个玩蛋玩意,装了限滑也不行。
乘着雷虎倒闭清货屯了G5和凯撒,一直没下地,珍藏着吧。
T家的车子娱乐性强,做工也不错。

网友:
这种场地玩大s爽啊,虽然舵机是真的脆,不过本体倒是没坏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玩车还是小点好,我买了KM短卡也挺后悔的,家住6楼抱着车爬楼真的遭罪

我有个BAJA 5B油改电,后驱,上楼的时候前轮直接搭在地上,特别省劲,哈哈

楼主(2020-07-21):
引用 网友A:
玩车还是小点好,我买了KM短卡也挺后悔的,家住6楼抱着车爬楼真的遭罪

      哭瞎,,,我买了大N  还以为能遥控着爬楼梯,到手了才发现根本不好爬。。。。歪七扭八半天才爬了一层,还不如大X好使。。。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雷虎也算是一代枭雄,可惜倒闭了。10年左右买过战斧的品跑,一直很结实。MT我也有买,一直爆接杯,整个一个 ...

      那以后岂不是零件用一个少一个。。。趁着还有货是不是囤点差速齿啥的,这几天暴力戳地板加上跑水现在后差速有点打滑喀喀喀响。

网友C:
哥们,我怀疑你这又水分,有点忽悠的感觉,就是6s 你不扫齿轮吗?就是扫后差速,我的g5,4s  一直扫齿,后钢差速齿,也扫,现在花了500买了中差,低调玩了,从来不敢想6s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哥们,我怀疑你这又水分,有点忽悠的感觉,就是6s 你不扫齿轮吗?就是扫后差速,我的g5,4s  一直扫齿,后 ...

    我买了以后跑了几次就换了钢齿,原装的那个粉末合金的击下就扫没了,谁用谁知道!钢齿傻跑也会扫,也会磨,撞东西收油,落地别急加速,寿命会长很多,我看你后差也是钢齿,这恐怕就是手法的问题了,一直按着油门跑啥齿轮寿命都长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买了以后跑了几次就换了钢齿,原装的那个粉末合金的击下就扫没了,谁用谁知道!钢齿傻跑也会 ...

现在雷虎都倒闭了,配件早就停产了,估计库存也卖的差不多了。我也真心喜欢这车的设计,唯一,一点,你看看那个差速,跟正常8车差速对比,你会发现,这根本就是1/10差速的大脚,非要装在8车上面,能不扫齿吗,至于,你说的手法,我是佛性玩车,从来不撞。所以,除了差速从来没有坏过任何一个零件。。刚买的时候,我还以为能空翻属于暴力大脚,玩过就知道跟暴力不沾边,现在g5玩家,没几个,有点想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