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的三寸机,用什么电池?

楼主(2020-02-07):
3s,还是4s,多大容量?

网友A:
4S 550mah / 850mah
6S 450mah / 850mah

网友B:
花牌3s850毫安电池,温柔飞8分钟左右,

网友C:
三寸机里,差距挺大的,有三寸的轻量化,用11级别的电机,2-3S就可以起飞,有13级别的普通穿越,也有14-15级别的暴力飞机,三寸涵道穿越,各自对电池的需求是不同的

网友D:
3寸机 全重200克以下 3s 850 花牌70C 格式85C 高能85C

网友E:
1306,3100电机 4S850

网友F:
我用6S 1300

网友G:
150机架 1306 4000KV 3寸桨 格式3S 850MAH 75C 7分钟

网友H:
3寸小天鹅,1306 4000KV,4S 750MAH金砖,4-8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