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jr9x2 加装四合一高频头后可以玩k130么?

楼主(2020-02-07):
想买个四合一高频头玩k130,但是又担心jr的通道顺序和futaba的不一样玩不了。请知道的朋友给点指点指点,谢谢。

网友A:
jr制式不是和地平线通用,买个地平线小机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jr制式不是和地平线通用,买个地平线小机就行

谢谢回复。看来玩小机买个多协议开源控是不错的选择。

网友:
用JR9XII加四合一高频头玩过伟力V933,k123都不用改什么通道顺序来着

楼主:
我 也是考虑加装这种高频头。但是要和伟力k130对频是用futaba的sfhss的协议。我担心的是futaba的通道顺序是A E T R而jr的是T E A R,对上频了也玩不了。

网友:
如果遥控器不能调整通道顺序的话建议还是换一个。opentx控对多协议高频头支持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