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av 2.4RC2支持DJI FPV 護目鏡 OSD正常

楼主(2020-02-07):
inav 2.4RC2支持DJI FPV vtc OSD正常
用戶只需刷新到2.4RC2固件後,需將DJI HD VTX連接到備用UART,在Configurator端口選項卡中將該UART設置為具有DJI FPV功能,就可以了。

网友A:
楼主,翻看你在2.5日发的贴子说支持osd的话需要用2.3刷补丁,那你这个帖子的意思是这一步可以省了?直接2.4不刷补丁就可以osd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翻看你在2.5日发的贴子说支持osd的话需要用2.3刷补丁,那你这个帖子的意思是这一步可以省了?直接2.4 ...

是的。。。

网友(2020-03-14):
大佬,我得飞控是kakute f7 hdv,天空端直插,如图在1-6,分别占用 T1 R1 R6,我在6端口开了dji fpv,但是显示不出osd,固件是最新inav2.4

网友B:
楼主,我的飞控是kakute f7 hdv,天空端直插在图中的6-1,占用T1,R1,R6,端口默认开启的是uart的msp,然后我又开启了uart6的 dji fpv模式,固件是inav最新的2.4,osd无法显示,眼镜自带的飞机电压只有开机一瞬间能显示出来,然后马上恢复到 0V,求大佬解惑呀

网友C(2020-05-20):
请问楼主,按您的帖子里刷了inav2.4rc固件,在端口设置里怎么都没有

网友:
在端口下拉菜单里没有大疆的选项是怎么回事?望回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我的飞控是kakute f7 hdv,天空端直插在图中的6-1,占用T1,R1,R6,端口默认开启的是uart的msp,然后我又 ...

问题解决了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楼主,按您的帖子里刷了inav2.4rc固件,在端口设置里怎么都没有

看下地面站版本是不是新的,和固件可以刷2.4正式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我的飞控是kakute f7 hdv,天空端直插在图中的6-1,占用T1,R1,R6,端口默认开启的是uart的msp,然后我又 ...

這個應該是你端口開錯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個應該是你端口開錯了

嗯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问题解决了没有?

天空端那个uart选择最后的dji fpv vtx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下地面站版本是不是新的,和固件可以刷2.4正式版

谢谢你,问题解决了。果然是需要最新的地面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