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2.8飞固定翼怎么整

楼主(2020-02-07):
以前用apm飞过四轴,刚好家里多一套飞机和x6。向大家请教一下,我现在刷了固件就是在自稳模式的时候,舵机的舵量会变得很小

网友:
刷固定翼的固件

网友:
干这个,宅在家最完美的事情了。可怜没有KT板,要不然造他个一打。

网友A:
据说是正常的,因为用于fpv稳定飞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据说是正常的,因为用于fpv稳定飞行。

真的吗?只有一点点舵量哦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真的吗?只有一点点舵量哦

你可以调大这几个参数
LIM_PITCH_MAX 最大仰角限制(建议4500~6500)
LIM_PITCH_MIN 最大俯角限制(建议4500)
LIM_ROLL_CD 左右侧倾限制(建议6500~7500),但是基本是不能横滚和筋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调大这几个参数
LIM_PITCH_MAX 最大仰角限制(建议4500~6500)
LIM_PITCH_MIN 最大俯角限制(建议450 ...

谢谢,看了一夜泡泡老师的视频,大概了解了一点。

网友B:
如果是装在X6上,三角翼混空要调节混空增益

网友(2020-09-02):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装在X6上,三角翼混空要调节混空增益

你这个头像整的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