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V铣床改数控给Z轴增加配重

楼主(2020-02-07):
  手里有一台25V铣床,改数控时觉得Z轴太重,有36公斤多,想给铣床Z轴增加个配重,开始考虑用气撑做配重,后来咨询一下,气撑的力矩不是一成不变的,而且随着时间的延长,气撑也会失效,后来又考虑恒力弹簧,Z轴两侧各配一个恒力弹簧,但在网上没找到2个恒力弹簧加一起的力矩是36公斤的,这两种方案抛弃,还是用传统配重做。去市场买了直径8厘米的铁棒,切成4段,每段9公斤重,打磨喷漆,用钢丝加滑轮,做成现在的样子。

网友:
很高档的样子~

网友A:
这个是用的脱机雕刻系统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用的脱机雕刻系统吗?

对的,我改装完也不会用,不会编程。铣圆铣方还可以,设置参数就行了,复杂的就不会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的,我改装完也不会用,不会编程。铣圆铣方还可以,设置参数就行了,复杂的就不会了。

这种脱机雕刻系统一般哪个牌子型号比较好啊?

楼主:
我用的是江苏一个人开发的,不是在淘宝上买的

网友B:
你好,能给个机器全貌看看吗?  学习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能给个机器全貌看看吗?  学习学习

明天吧,今天不下楼了,机器在车库。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明天吧,今天不下楼了,机器在车库。

好的,谢谢

网友:
配重加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的,谢谢

网友C:
我也是打算加配重,前不久买了恒力弹簧是18.5kg一个的,我用弹簧主要是想节省立柱背面很多空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打算加配重,前不久买了恒力弹簧是18.5kg一个的,我用弹簧主要是想节省立柱背面很多空间的

买一对正好做配重

网友D(2021-12-30):
在想一个问题,y轴电机可以做在铣床后面不?前面感觉好碍事。

网友E:
我自己做的铣床,用了一年多,后来也加了配重,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的,我改装完也不会用,不会编程。铣圆铣方还可以,设置参数就行了,复杂的就不会了。

你可以下载一个软件,ArtCAM.画图软件,直接可以生成G代码。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自己做的铣床,用了一年多,后来也加了配重,哈哈。

大普铣也是这样加,不过好像是属于低端的,慢速还可以,高速可能有失重之类的,而且加速会变慢!
来自微站

网友:
引用 网友F:
大普铣也是这样加,不过好像是属于低端的,慢速还可以,高速可能有失重之类的,而且加速会变慢!

不能理解,前后两边重量一样的那不就平衡了吗?对步进电机来说相当于负载变小了,跑起来不是应该更轻松吗?为啥加速会变慢?

网友:
我也不会编程,买了同款控制器,还有86步进电机,东西还没到,准备开始改了,目标是精度零点一就算完成任务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江苏一个人开发的,不是在淘宝上买的

系统效果如何价格贵部

网友G: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打算加配重,前不久买了恒力弹簧是18.5kg一个的,我用弹簧主要是想节省立柱背面很多空间的

请教一下恒力弹簧如何安装啊,能看看你的安装效果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系统效果如何价格贵部

效果不错,脱机的,不会编程也能用,也可以编程后用储存卡读取。这个系统现在有新的版本,大约是1000元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请教一下恒力弹簧如何安装啊,能看看你的安装效果吗

恒力弹簧安装能比我这个简单一些,很好安。明天我录个视频。

网友H:
引用 网友A:
这种脱机雕刻系统一般哪个牌子型号比较好啊?

我刚买了这个系统,还没开始安装,我也不会编程,只有买这种傻瓜式操作了

网友H:
你的机器改了丝杆吗,我也准备改数控,全部买的86电机,8牛米的,应该是可以直驱了,就是不知道效果如何,我买的系统和你的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的机器改了丝杆吗,我也准备改数控,全部买的86电机,8牛米的,应该是可以直驱了,就是不知道效果如何, ...

丝杠也改了,1605丝杠,86的8牛米步进电机,70V800W的电源,步进电机足够用了,现在觉得滚珠丝杠有点细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丝杠也改了,1605丝杠,86的8牛米步进电机,70V800W的电源,步进电机足够用了,现在觉得滚珠丝杠有点细了 ...

最好还是用20丝杠,86闭环步进电机,也不差多少钱。

网友:
引用 楼主:
恒力弹簧安装能比我这个简单一些,很好安。明天我录个视频。

好的,谢谢

网友G:
引用 网友H:
我刚买了这个系统,还没开始安装,我也不会编程,只有买这种傻瓜式操作了

系统哪里买的,给个链接,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G:
系统哪里买的,给个链接,谢谢

咸鱼,价格960

网友G:
够贵的,都包括啥东西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够贵的,都包括啥东西

就是一个脱机系统,没了,里面内置傻瓜式铣圆和方,还有分度和定位钻孔

网友G:
引用 网友H:
就是一个脱机系统,没了,里面内置傻瓜式铣圆和方,还有分度和定位钻孔

这个叫啥东西闲鱼如何搜索

网友:
引用 楼主:
恒力弹簧安装能比我这个简单一些,很好安。明天我录个视频。

大师视频录了吗,有时间发上来看看啊,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叫啥东西闲鱼如何搜索

数控铣床控制器

网友G:
引用 楼主:
恒力弹簧安装能比我这个简单一些,很好安。明天我录个视频。

能加你微信吗,283459817

楼主(2022-02-02):
引用 网友G:
能加你微信吗,283459817

电脑版登录不上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在想一个问题,y轴电机可以做在铣床后面不?前面感觉好碍事。

国外有个视频,油管搜搜吧,就是把电机改后面了,得把立柱钻个洞,前面倒是清爽了,后面支出一大块,不能背靠墙了。其实前面步进直驱也没多长距离,可以用短的86步进,闭环电机再长一点,好处是无间隙回差,保留手轮的话可以用皮带,也可以找带后出轴的电机。

网友:
20,25小钻铣床的立柱不稳,Z轴精度很低的,回差靠配重,年头多了,总有低头问题,精度太高无意义。
    用的不多的话,可以保留原丝杆,取下Z轴顶部的两个锁紧螺丝,联轴器的其中一头攻丝后,直接拧在Z轴顶部,可保持同轴度,再钻通孔,穿根钢轴,就不会松动了,同时也保留了手轮。

网友G:
引用 楼主:
电脑版登录不上去了

大师你微信多少,我加你

楼主:
引用 网友G:
大师你微信多少,我加你

就是那个手机号

网友H:
引用 楼主:
效果不错,脱机的,不会编程也能用,也可以编程后用储存卡读取。这个系统现在有新的版本,大约是1000元吧 ...

现在新的能WiFi上传文件了,都不需要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在想一个问题,y轴电机可以做在铣床后面不?前面感觉好碍事。

那得在工作台下面开个洞,放后面更占地方啊,现在z轴可以靠墙

网友G:
引用 网友H:
现在新的能WiFi上传文件了,都不需要卡了……

买的那家啊,能给个链接吗

网友H:
引用 网友G:
买的那家啊,能给个链接吗

咸鱼搜索啊,雕刻机控制系统,无锡的,价格920

网友(2022-03-05):
引用 网友H:
咸鱼搜索啊,雕刻机控制系统,无锡的,价格920

好的,谢谢

楼主:
现在无锡那家,做的控制器又升级了,可以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