舵机动力小米沙地车

楼主(2020-02-07):
舵机动力小米沙地车

能动,动力偏弱。
动力模块舵机需要改造,搜索舵机改装即可找到详细教程

网友A:
不知堵转会不会扫齿,估计金属齿更好,或者试一下N20减速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堵转会不会扫齿,估计金属齿更好,或者试一下N20减速电机。

手里没有双向有刷电调,这个先凑合玩玩,不过只会堵转不会扫齿。sg90舵机便宜,随便用

网友B:
要是换一个大一点的舵机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是换一个大一点的舵机呢?

传动和齿轮都扛不住,试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