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种问题

楼主(2020-02-07):
自己玩直升机断断续续也几年的时间了,由于自己是日本手,练习自旋类的动作进度比较慢,目前自旋翻和自旋钟摆也差不多,不说能定点吧,但也能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现在正是疫情严重的时间,也没法外出,不想浪费这宝贵的休息时间,于是打算把基础动作模拟器再练习一下,3天的时间模拟器练习了35个小时发现一个问题,以前一直没注意,这个问题就是在做动作的时候脑子一直跟不上手的节奏,如果不刻意用脑子去想这个动作手上是怎么做出来的,那么手上可以很顺利的把这个动作做好,如果刻意去想这个动作的手上动作,这个动作就乱了,各位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需不需要改善或者针对性练习一下,谢谢各位。

网友A:
这就是条件反射,肌肉记忆。用脑就慢了。我在家吊着110练倒飞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就是条件反射,肌肉记忆。用脑就慢了。我在家吊着110练倒飞

这么屌

网友:
试着做慢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么屌

你也可以试试,老手是没有这种感觉的

网友:
我想请教楼主:自旋翻如何定在一个范围内?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就是条件反射,肌肉记忆。用脑就慢了。我在家吊着110练倒飞

能汇报一下有没有效果吗?觉得这样不靠谱吧,还是直接上真机,都是这样子过来的,总觉得模拟器会扼杀玩飞机的兴趣

网友:
我认为这说明不够熟练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能汇报一下有没有效果吗?觉得这样不靠谱吧,还是直接上真机,都是这样子过来的,总觉得模拟器会扼杀玩飞 ...

我就是飞真机,飞不了模拟器。会吐的

网友:
如果大脑跟不上动作,说明还不够熟练,可以把模拟速度放慢,用大脑跟上每个动作的打舵,以后形成条件反射就好了。

网友:
我也是日本手,遇到过有楼主相同的情况,我觉得还是基本功差了,加强基本功练习,同时把动作放慢练,循序渐进。个人觉得比如你学开车,一来就让你上高速最低速度不能低于120,我估计。。。开是能开。。开成什么样就不好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