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1 飛 控 終 極 試 飛,成 功 .............

楼主(2020-02-07):
注意※遙控器內,不能設置任何曲線,油門曲線,螺距曲線

最好使用油門回中器,

============================

調機方面沒甚麼好說的,跟著軟件一步步就可以了,參數用默認值,

要注意的是,電調一定要緩啟動,及定速,不定速的話,馬達好快自己停轉,

定速我在軟件設定為 60%,足夠了,你自己因自己情況去更改吧

另一要注意的是,當我調好直升機,沒上大槳,在地上用GPS 模式測試時,

奇怪了,解鎖後,斜盤舵機不動的,原來是設計者,為怕新手在地上亂打舵,

在地上炸機,所以要飛起來了,舵機才會動

圖中我的直升機帶著數據線的,原因那TYPE C 端口時常接觸不良,

為免多插拔,所以固定了它,過了測試之後,不用再調機了才一次過拔走它

网友A:
这款飞控是不是不能调节螺距曲线啊,我看说明书里说不能调节

网友B:
看着不错,这东西大概多少米啊

网友C:
需要反复调试N多次吗?数据线都固定了。

网友:
价格如何?

网友:
大桨太松了。

网友C:
这是什么飞机?尾桨貌似是固定螺距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什么飞机?尾桨貌似是固定螺距的。

亞拓450L

視頻的是它自己生產的直升機,尾巴是電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需要反复调试N多次吗?数据线都固定了。

只是調些小細節,例如油門60%或是65%,改來改去,

楼主:
自行淘寶查找,我怕被人說我賣廣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着不错,这东西大概多少米啊

自行淘寶查找,我怕被人說我賣廣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款飞控是不是不能调节螺距曲线啊,我看说明书里说不能调节

設正十二度,負十二度,零螺距,三個十字盤螺距,

遙控器不用設置

网友:
基本是小1K

网友C:
看了介绍,这飞控很不错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了介绍,这飞控很不错哦。

我试飞时,超稳定,你试过就知我没介绍错

网友:
新手福音,大大降低入门门槛。不过我还是喜欢有难度的东西。

楼主:
刚看到闲鱼,有人出SAB 500带H1飞控,单出750元

网友D:
我买了它家的全套,春节前到的,现在在疫情期间还没有去飞飞手感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买了它家的全套,春节前到的,现在在疫情期间还没有去飞飞手感

正好一个人去偏远地方,远离人群,飞个痛快,我试飞了两次,一次早上,一次下午,直升机gps模式,超级稳,刚买了个遥控器手机支架,预备一边飞一边拍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买了它家的全套,春节前到的,现在在疫情期间还没有去飞飞手感

它飞行手法有些许跟陀螺仪手法不一样,油門使用了回中器,要用飞控的手法,轻推油门,一见它上升就松手,否则可能升五六米高,油门回中代表悬停,你上升到到某高度,认为适合了就松手,它就停在那高度悬停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厉害啊~~!!!

中山兄是人肉飞控,更厲害

网友F:
请教一下,H1飞控可以连接JR接收机吗?

网友G:
前几天用固定翼上的apm给直升机装上,刷过直升机固件的哈。其它都没问题就是舵机没反应。感觉是直升机固件有问题,所以刷回固定翼。算了。看到楼主说到飞控为了xx,故意使舵机不动,联想到我的apm飞控会不会也是这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G:
前几天用固定翼上的apm给直升机装上,刷过直升机固件的哈。其它都没问题就是舵机没反应。感觉是直升机固件 ...

绝对不是,我说的只是这一个飞控吧了,apm 及pixhawk没听说过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教一下,H1飞控可以连接JR接收机吗?

飞控官网,飞翼航空,有飞控说明书下载

网友:
谢谢楼主指点,我是怀疑自己想法。

网友(2020-09-29):
你好        FW450可以改三桨或者四桨旋翼头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