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正亚拓500xt说明书一处错误

楼主(2020-02-07):
画红圈球头应该是三颗不是两颗,而且按照装机效果看升降臂球头实际是长了,导致升降臂连杆和十字盘控制是个斜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个问题。

网友:
没有这机型,不过连杆少许倾斜没有多大影响。

网友(2021-11-14):
这里的球头就是两个,大佬看图,是两个舵臂的球头,不是十字盘的。。。
错误在最后一页尾桨尺寸上, 我刚入了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