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求救

楼主(2020-02-07):
买了个格式的肥鲨眼镜用的电池。卖家说冲到3.65就行了。我TM买来一量就已经3.8伏了,这是什么操作?

网友:
3.8储存电压没问题啊,满电4.2v,卖家说错了吧。

网友:
是放到3.65,充到满电4.2,储存3.8吧

网友:
给你复制一段 Google 的结果:
The common sense of lipo voltage as below:
A fully charged lipo voltage is 4.2V per cell (HV lipo can be charged to 4.35V).
A lipo cell battery should never be discharged below 3.0V.
The proper lipo storage voltage is 3.8V per cell.
A lipo cell nominal voltage is 3.7V.

即单芯充到 4.2V 算充满,你这个是两芯串联(2S)就是 8.4V 算充满。
长期不用(存储)就要充电或者放电到 3.8V/芯,2S 就是 7.6V。

说是永远不要放电到 3.0V/芯以下,但我们实际都舍不得让它低于 3.7V/芯的。

网友:
买锂铁电池满电单节3.65v,收到的是2s锂聚合物单节满电压是4.2v,电压不同,3.8v是新电池的储存电压

网友:
标签说是如果长时间储存电压是3.8,看来是锂聚合物电池,那满电应该是4.2。

网友:
连电池都没有搞明白,你从头学起…

网友A:
看了下楼主主页,感觉像是骗回复的

网友:
哪个混蛋忽悠你冲到3.65的?那放电放到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了下楼主主页,感觉像是骗回复的

完全支持,欺骗模友感情

网友:
说冲到3.6伏的不懂锂电池,锂电池满电4.2伏左右,保存电压3.8伏,所以你拿到新电池是3.8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