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克] 求电路专家

楼主(2020-02-07):
恒龙6.1主板接上舵机几秒钟这个地方烧了 不懂这玩意谁能给看看

网友A:
800大洋没了

网友B:
找个一样的接收机拆开看看什么型号

网友:
专家也看不懂

网友C:
你这焊盘都快烧掉了吧,,,,,已经看不出来原来是个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800大洋没了

疼死了
分析是舵机齿轮卡死堵转电流太大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个一样的接收机拆开看看什么型号

有道理 就是没几个人用这个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焊盘都快烧掉了吧,,,,,已经看不出来原来是个啥了

300的板子 唉

网友:
都烧没了

网友:
你用外挂的DC模块吧,这个应该是DC-DC,估计电流太大或者电压太高或者有反向电压导致损坏,要量下输入电压多少,输出电压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