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胖 FPV V尾快拆改装方案

楼主(2020-02-07):
锁定件 3D打印,采用M3螺丝螺母固定。第一次手机发帖 哈哈

楼主:
打印出来了。

楼主:
螺母刚好放进去,用两颗12mm螺丝固定。

网友:
用手拧螺丝比较方便,螺丝刀总找不到

网友:
楼主,给个建议,3d打印件强度不是很高,推荐你一个非常普遍的材料,就是铝合金,你到你们附近的铝合金门窗店去看一下,他们切下来没用的一段一段的,这张铝合金有厚有薄,最薄的0.8mm,最厚的2mm,根据你的需求自己挑选,一般50cm这样的一段5-10块钱,你买一段,要什么样的尺寸拿回来自己画图自己切,够你用好几年。铝合金这种材料是又轻有牢固,用在我们飞机上DIY是一种非常好的材料,90度的直角还可以做小电机的电机座。

网友:
pla硬度非常高 足够了

网友:
小胖的V尾有必要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