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个新手入门的,速度要慢,又不能丑

楼主(2020-02-07):
以前飞大疆和穿越,现在想入固定翼,求推荐个速度满的,看了款英雄新微风觉得还可以

楼主:
还想着装飞控的,增稳,以后往FPV发展

网友A:
冲浪者,符合你的述求。

网友:
FMS守护者

网友:
2米6的都慢

网友:
飘飘机 ,冲浪者。

网友:
飘飘机,x8,一开始先不要装飞控和增稳,先把技术练好,以后发展FPV的时候再装飞控,增稳没有必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冲浪者,符合你的述求。

其实冲浪者飙起来也是比较快的

网友:
fms带飞控的

网友:
守护者,有飞控可以救机,升力不低,半油能飞二十多分钟。可以自己改襟翼,更飘

网友:
楼主说的我入了,装好了没找到合适飞场

网友A:
如果还是处于炸机频率较高的阶段,类似飘飘机、冲浪者这类是比较合适的,或者是腰推KT机也行。
因为这类飞机的动力和控制舵机等都在中后部,炸机时不易伤到主要设备。
像守护者我是没飞过,不知道那套锐飞系统有多厉害。
但如果它不能避免炸机,那一炸机头可能就报销,损坏桨、电机等,是需要考虑的。

网友:
看看我的小飞侠吧,固定翼入门很嗨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还是处于炸机频率较高的阶段,类似飘飘机、冲浪者这类是比较合适的,或者是腰推KT机也行。
因为这类飞 ...

很有用

网友B:
新手入门纸飞机  飘飘机  。冲浪者滑翔能力太好容易在降落的时候炸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手入门纸飞机  飘飘机  。冲浪者滑翔能力太好容易在降落的时候炸鸡

纸飞机是哪款?

网友:
冲浪吧,冲浪挺好的。

网友:
塞斯纳,冲浪者,海潮

网友:
我从电磁舵J3入魔,后自改84手抛机前拉,设定不好拉角,炸坏桨无数,最后改猎鹰收场,现在一个桨都还没坏,腰推后推机 铁头功是真的,当然 还是要看材质 。

网友C:
飘飘机 ,冲浪者  就是害人

苏27才是王道,飞控一定要配一个。

不炸机是不可能的,苏27便宜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C:
飘飘机 ,冲浪者  就是害人

苏27才是王道,飞控一定要配一个。

真的假的

网友:
前提是一定要配飞控,f22 相对更好飞,无飞控也行。苏27专用飞控是首选,简单,30左右一个。
我用的A3 ,也还不错,就是起飞自检一定要放平,用一个旋钮通道 调舵量大小。
F3 F4(INAV固件)也可以

飘P 冲浪我都飞过,所以才敢这么说

网友:
纸飞机可以自己切,大体上都差不多,买几个专用电机座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飘飘机 ,冲浪者  就是害人

苏27才是王道,飞控一定要配一个。

你这才是害人。。。。。

楼主:
我已经买了Su27。 主要是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