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4飞控板子硬件配置细节的请教

楼主(2020-02-07):
在淘宝上找了f4飞控,没啥牌子的销量大点的是80元价位和120元价位的两款,型号分别为F4V3S和F4 PRO V3,但是看了好多页面,都对板子配置的陀螺仪、气压计、电子罗盘描述的不太清楚。
现在通过销售页面看到的淘宝上120元左右的F4 PRO V3飞控内置了mpu6000陀螺仪和bmp280气压计,没谈到是不是内置了电子罗盘。
80元左右的F4V3S飞控也不知道陀螺仪、气压计、电子罗盘的内置情况。请教了解的飞友,谢谢。

==========================================================================================
今日更新下。
气压传感器:bmp280       ms5611
陀螺仪+加速度计:mpu6000
电子罗盘:hmc5883    qmc5883
f4飞控用的这些传感器最多,结合上面几位飞友的信息,今天整理了一下。
电子罗盘现在看不管是f4v3s还是pro,都没内置在飞控板上,主要是考虑到干扰,所以这个传感器是外置的,或者和gps组合一起。陀螺仪加速度计传感器在pro板子上都内置mpu6000这个芯片,f43vs板子上不确定,现在有个疑惑,难道穿越机用f4v3s飞控的难道不需要陀螺仪加速度计这个传感器吗,我感觉这是飞行必须的一个传感器啊,这个问题请教各位飞友。气压计在f43vs上有的内置有的没有,具体可以看卖家介绍或者质询,带的话也是bmp280芯片,在pro板子上,一般都内置了ms5661芯片。这是我整理的,请斧正。另外看到飞友回复,大通的不香吗,哈哈,确实,价格差的真不大,还是买牌子的更好。

网友:
买贵的没错····

网友:
买大通比他好吧

网友:
F4 PRO V3是有电流计的,所以价格稍微高一点,

网友:
罗盘一般是集成在GPS上的,飞控上都没有,PRO比V3多了电流计;pro有气压计,V3分带气压计和不带气压计的版本。

网友:
高手介绍下大通f405

楼主:
气压传感器:bmp280       ms5611
陀螺仪+加速度计:mpu6000
电子罗盘:hmc5883    qmc5883
f4飞控用的这些传感器最多,结合上面几位飞友的信息,今天整理了一下。
电子罗盘现在看不管是f4v3s还是pro,都没内置在飞控板上,主要是考虑到干扰,所以这个传感器是外置的,或者和gps组合一起。陀螺仪加速度计传感器在pro板子上都内置mpu6000这个芯片,f43vs板子上不确定,现在有个疑惑,难道穿越机用f4v3s飞控的难道不需要陀螺仪加速度计这个传感器吗,我感觉这是飞行必须的一个传感器啊,这个问题请教各位飞友。气压计在f43vs上有的内置有的没有,具体可以看卖家介绍或者质询,带的话也是bmp280芯片,在pro板子上,一般都内置了ms5661芯片。这是我整理的,请斧正。另外看到飞友回复,大通的不香吗,哈哈,确实,价格差的真不大,还是买牌子的更好。

网友A:
大通的不一定有i2c 没有i2c不能接罗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通的不一定有i2c 没有i2c不能接罗盘

可以这样理解吗,是不是说穿越机飞控只需要mcu就行,像气压计、陀螺仪、加速度计、电子罗盘等这些都不是必须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这样理解吗,是不是说穿越机飞控只需要mcu就行,像气压计、陀螺仪、加速度计、电子罗盘等这些都不是 ...

陀螺仪加速度计必须,有这个就能飞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这样理解吗,是不是说穿越机飞控只需要mcu就行,像气压计、陀螺仪、加速度计、电子罗盘等这些都不是 ...

必须有陀螺仪,其他都不是必要的,但一般陀螺仪都内置了加速度仪

网友:
f4v3s里面也是mpu6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