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6c

楼主(2020-02-07):
用充电宝供电可以吗?

网友:
只要工作电压相同,可以用充电宝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可

我看见上面有个充电口,就连充电宝上了,好像可以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见上面有个充电口,就连充电宝上了,好像可以用。

mc不是3s供电的吗?

网友:
可以充电宝5V供电

网友:
好像....可以吧

网友(2020-04-08):
只要电压符合条件,电流足够就行
来自微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