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ektrum DX9 与 黑羊crossfire 高频头 改装方法

楼主(2020-02-08):
本文主要介绍2种安装方式。一种是独立供电,信号从遥控器内部引线出,另外一种是与遥控器共电,利用档位拨杆开启关闭crossfire的共电和加装LED指示灯。
改装之前,请清楚这些操作有可能让您丢失保修的权利!

在2种方式改装之前,需要了解下面这些步骤:

第一步: 需要DX9安装新的固件(支持crossfire版本),在遥控器里开启对应的接口

第二步:卸下螺丝,打开遥控器(认真操作 以免损坏 背壳带线)

第三步:固定您的crossfire高频头(方式多种多样 本文介绍的采用黏贴) 建议最后再执行

改装方案一: 独立供电 只从遥控器引出信号线
从遥控器电路板上找到J16标记着,按图片焊接线,蓝色数据线吗,黑色地
                                                        。

线与crossfire对接方式可自行安排 本文举例一个方式  与下列图中线对接

改装方案二: 从遥控器内部供电 拨杆开关电源 DIY指示灯
                                                                           方案总体示意图  蓝色处为J16
                                                                           供电线经过档位开关控制,可不选择 根据个人爱好(开关建议改装能锁定的 以防触碰断电 有一种提起来才可以拨动的开关)

第二步:焊接线 并且固定好

   第三步: 外部连接方式

LED指示灯 安装方式  需要绿色LED 和一个2KΩ-10KΩ的电阻 反正能亮就OK

如图安装

                                                                                                    按照后 开启效果

完结,本帖方法从国外论坛看到 特此分享给大家 谢谢 祝爽飞 我是良达MODEL

网友:
航模爱好者+电子爱好者

网友:
可惜是CRSF V1的協議

网友:
有DX8的改装方法吗?

网友:
DX6~!有DX6的固件吗?

网友(2021-02-15):
无意间在咸鱼上看到一位师傅,似乎没用焊接的方法直接 将黑羊 RCinput直接插入教练输出插孔,但是看了看帖子发现DX9似乎只能用焊接的方法。但是咸鱼上问这位前辈,可能因为我不买的问题,也没有详细回答,想问下各位模友,这位前辈的方法可以吗,可以直接将rcinput直接插入教练输出口使用? 谢谢大家 (之前一直玩固定翼,对这方面不是很懂!)

网友A:
前辈我问一下无意间在咸鱼上看到一位师傅,似乎没用焊接的方法直接 将黑羊 RCinput直接插入教练输出插孔,但是看了看帖子发现DX9似乎只能用焊接的方法。但是咸鱼上问这位前辈,可能因为我不买的问题,也没有详细回答,想问下,这位前辈的方法可以吗,可以直接将rcinput直接插入教练输出口使用? 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前辈我问一下无意间在咸鱼上看到一位师傅,似乎没用焊接的方法直接 将黑羊 RCinput直接插入教练输出插孔,但 ...

那里是ppm输出,要比crsf协议慢一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里是ppm输出,要比crsf协议慢一点

噢噢 那麻烦问一下 慢一点是不是就是有点延迟,普通玩家这延迟会影响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噢噢 那麻烦问一下 慢一点是不是就是有点延迟,普通玩家这延迟会影响吗

普通玩家感知不强,如果是飞竞速还是能感觉出来的

网友(2021-03-20):
楼主为啥是v2

网友C(2021-11-17):
请问楼主为何是V2,我这个2.08固件只能V1,请解答

楼主(2024-08-01):
引用 网友C:
请问楼主为何是V2,我这个2.08固件只能V1,请解答

外国也有人说这个问题 我估计官方不想让大家爽了  搞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