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飞迷你ar的吗?

楼主(2020-02-08):
好飞吗?用什么飞控?60翼展以下的飞翼推荐一下吧

网友A:
我有飞mini ar wing 没用飞控 装了个25mw 一体摄像头飞穿越。

网友:
迷你AR就是太贵,比标准AR还贵

网友A:
近距离飞穿越不错 但是纵向稳定性不好 和ar一样 略左右晃。 飞控的话可以考虑inav 其他飞控足够小也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飞mini ar wing 没用飞控 装了个25mw 一体摄像头飞穿越。

那种小图传距离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近距离飞穿越不错 但是纵向稳定性不好 和ar一样 略左右晃。 飞控的话可以考虑inav 其他飞控足够小也行

还有个45翼展的df幽灵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