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V3飞控接天地飞WBUS接收机的问题

楼主(2020-02-08):
不知道有没有人遇到过F4V3飞控接天地飞WBUS接收机,在电脑调参时接收机闪红灯(不足电)导致遥控器无法与飞控连接调整的情况。
我的是inav2.3.3。现在是非要把电池也接上才可以和接收机对码。

网友:
我也是用老款天地飞7接化骨龙的飞机,没发现有这类情况。具体是不是F4V3就不知道了!嘻嘻已经关注你的帖子看看什么情况!

网友:
USB不给接收机供电,接收机是飞控供电,

网友A:
我的2块F4V3S没有遇到这种情况不用接电池可以与遥控器可以调参ET12,我想电脑的USB口的电压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2块F4V3S没有遇到这种情况不用接电池可以与遥控器可以调参ET12,我想电脑的USB口的电压有关系,

嗯。有道理。等下量一下。

网友:
同版本飞控,同样的接收机,没出现过这种情况

网友:
f4v3s的usb是给接收器供电的,测下飞控焊点供电电压看看

楼主:
更新一下结果,天地飞RD201S,wbus接收机说明书上显示适用电压为4.8-12.6V。用笔记本电脑的usb口电压为4.2-4.6V。故此会该接收机红灯闪烁显示电压不足,但是,接收机仍能工作,可以连接F4V3飞控调节参数。只是不知道长期供电不足会不会对内部电路有损坏。

楼主:
应该是F4V3没有升压稳压功能,所以接收机的电压低了。但是用电池供电的时候,飞控可以降压稳压到5V,该接收机可以正常工作。
结论:我的这块F4V3飞控必须用电池供电才能正常工作。低于5V供电时很容易触发安全模式。

楼主:
这个就是我买的飞控,准备购买的朋友可以参考,注意一下。

网友(2020-06-24):
我的也是同楼主的情况,不知道楼主的解决了没有?

网友B(2020-08-17):
引用 楼主:
更新一下结果,天地飞RD201S,wbus接收机说明书上显示适用电压为4.8-12.6V。用笔记本电脑的usb口电压为4.2-4 ...

你对频操作的步骤是怎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对频操作的步骤是怎样的?

正常对频

网友(2021-09-03):
我的也是,在飞蝶模型家买的出现供电不足以及刷andurpilot后接收机无信号,后买另一家就正常使用,说是用材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