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家闲着没事翻出台小电直,请帮忙看看是什么机型?

楼主(2020-02-08):
在家闲着没事翻出台小电直,请帮忙看看是什么机型?应该是个比较老的机型,准备调整调整飞起来。

网友:
泰式200v 2

网友:
火狐啊,好难调

网友:
升级无副翼,换个旋翼头和陀螺仪就可以了,简单好用

网友:
火狐,好像没有配件了

网友:
这个。。。是我唯一悬停飞散架的直升机
换一个折腾吧

网友A:
这种鸡鸡很危险了,螺丝太细,啥时候射浆都不知道。之前有架250尾桨射过,桨叶带着铝头飞出,吓死了。

网友:
散架的火狐啊,好难调,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鸡鸡很危险了,螺丝太细,啥时候射浆都不知道。之前有架250尾桨射过,桨叶带着铝头飞出,吓死了。

前几天玩到时候射桨了,吓死我了,虽然是小机,近距离威力还是挺大的,打到眼睛就麻烦了,而且我特别喜欢近身飞,头手都给旋翼打到过,后来再旋翼头上做了安全措施,加了橡皮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前几天玩到时候射桨了,吓死我了,虽然是小机,近距离威力还是挺大的,打到眼睛就麻烦了,而且我特别喜欢 ...

k110吧横轴打胶别锁过紧不会射的。绑皮筋阻力太大。还有你的横轴弯了,应该震动不小

网友:
配件都难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