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V3飞控与INAV调参的一些我走过的弯路和存在的问题

楼主(2020-02-08):
1、电脑系统:我的电脑是联想小新air13 PRO 原装的系统是win10家庭版,后来家里那位觉得还是win7好用,我就给它换了系统,GOST版的,记得还费了半天劲装上的系统。后来要给飞控调参,各种连接不上,没有串口,无法改驱动等一系列问题,问了联想的客服,这里吐槽一下,联想的客服只知道让我用微软的官方工具去做一个WIN10的安装U盘,可是我这里总是失败。后来又是改BIOS 又是下载各类软件。最后还是下载了MSDN的原版系统用ULITRA IOS 做了盘才将系统装回来。win10系统能自动识别飞控,我是 买的时候就让买家刷好了固件,所以不用刷固件了,直接连上INAV就OK 了。
2、连接线:这个是个笑话,我最早是拿了个小朋友玩具的充电线连的飞控,怎么搞都连不上,后来偶然的机会我看了下那个线的USB头,才发现这个线只是个充电线,没有数据传输的接线。
3、关于飞控的舵量调整。我记得有论坛里有人问过这个问题,说舵量小了,有人回复说在pid里面调整p值,其实不必要,在inav舵机配置页面有调整舵量大小的地方,就是那个百分之多少的选项,(手机码字,无法截图)大家可以找下,然后根据自己的需要更改就可以了。

楼主:
我点的保存草稿怎么就成发表了?

网友:
装啥G版系统啊,不怕折腾的

网友:
现在好多都是充电线 不是数据线  家里一大把 只有两根能传数据!话说什么时候TYPE-C能普及就好了,这点还是苹果领先了!

网友:
我的也是win10插上USB找不到串口。找了好多驱动都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