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air电芯怎么换,,

楼主(2020-02-08):
电芯怀孕了拆开换了之电池板锁死了,你会换大神教教

网友:
听说要不断电换、锁死找大彊吧

网友:
大疆的东西没点技术还是别自己动,那钱不是这么好省的

网友:
本人新手,当时买大疆的气候专卖店老板说,大疆是真正的闭源

网友:
不能断电

网友A:
大疆的电池板设计好断电自锁的,大疆内部都解不开。不建议换,自己换电芯出了事大疆不保。非要换的话把要换的电芯和原始电芯都充到4.2V,用精准的恒压电源调到4.2V夹在电芯接头上一块一块拆换。但这样做的话芯片的循环数还是依旧,循环数满了的话一样不能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疆的电池板设计好断电自锁的,大疆内部都解不开。不建议换,自己换电芯出了事大疆不保。非要换的话把要换 ...

好的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大疆的电池板设计好断电自锁的,大疆内部都解不开。不建议换,自己换电芯出了事大疆不保。非要换的话把要换 ...

请教一下,如果电池是所谓的“饿死了”,其它就是过放麻,在不完全断电的情况下,把新的电芯与旧的电芯逐一并联来换掉旧的电芯,可以吗???毕竟不是人人有准确的电源。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教一下,如果电池是所谓的“饿死了”,其它就是过放麻,在不完全断电的情况下,把新的电芯与旧的电芯逐 ...

逐一并联可以,充到一样的电压是必须的,考虑到新旧电池的内阻不同,即便充完时都是显示4.2V,放置一段时间可能存在电压差。如果存在的电压差太大时并联要小心电流过大

顺带一提大疆所用的电芯都是挑选过的4.35V电芯,一般买来的电芯不一定能充到4.35V,注意购买时要仔细挑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逐一并联可以,充到一样的电压是必须的,考虑到新旧电池的内阻不同,即便充完时都是显示4.2V,放置一段时 ...

我昨天这样做了,但还是开不了灯,是不是锁了??这样情况有什么办法解决?

网友C:
换的时候板子不断电就行,笔记本电池也是这样,一断电或者电压低就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的时候板子不断电就行,笔记本电池也是这样,一断电或者电压低就锁了

嗯谢谢

网友:
电芯要换就全换,近一万的机子因为缺电炸鸡真是因小失大,万一砸到人赔的不是一丁点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大疆的电池板设计好断电自锁的,大疆内部都解不开。不建议换,自己换电芯出了事大疆不保。非要换的话把要换 ...

你说的这个我不能认同的,那大疆的板子生产好的时候没有加电啊,怎么没有锁的?第一次加电是怎么加上的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你说的这个我不能认同的,那大疆的板子生产好的时候没有加电啊,怎么没有锁的?第一次加电是怎么加上的呢 ...

苹果手机生产时候也没加电,第一次打开开关就激活了。之后无论你怎么断电激活都无法消除
自己买个大疆的电池拆了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苹果手机生产时候也没加电,第一次打开开关就激活了。之后无论你怎么断电激活都无法消除
自己买个大疆的 ...

可能你理解有误了,手机不加电,里面的固件怎么上去的?当然可能是在芯片焊接前就烧写好的,不过我不认为是这样的,因为这样的话,里面的SN号就都一样子,显然应该是手机生产好后有一个初始化的过程,而且要是不同的串号等,还要和包装等 的一样。就象你装的ETC的东西,一拆就锁死了,不过,在装之前那个防拆开关是松的,就和拆了后的一样,装好后,用个手持机激活一下就好了的。你问任何一个程序员,他们写的程序 里会不会留后门?通常都有好几个后门的,给你们发现了,就封掉,不过还有,很有可能打的补丁上就有新的后门,这是一个习惯的问题,同时也是为了程序调试的时候的方便。
就说美国的FBI,要苹果给罪犯的手机解锁,但苹果并不是说的解不了锁,而是不给解锁,知道这里的区别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可能你理解有误了,手机不加电,里面的固件怎么上去的?当然可能是在芯片焊接前就烧写好的,不过我不认为 ...

标准的杠精句式:上来先说别人错,然后“你的意思不就是……”的断章取义转而再扯到别的话题,最后人身攻击

我坚持之前说的,你自己买个试试就知道了,别来和我说这些乱七八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标准的杠精句式:上来先说别人错,然后“你的意思不就是……”的断章取义转而再扯到别的话题,最后人身攻 ...

说明一点,我的帖子里可是没有一点有人身攻击的地方的哦,如果有的话,你指出来啊

网友:
大疆御AIR 御2 电池都可以换芯,我换的太多了,自己换芯的话,必备的工具有:电烙铁、螺丝刀,撬棒,解锁设备,电池密码,不愿意自己动手的,可以找我,价格优惠  V:  Lging008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昨天这样做了,但还是开不了灯,是不是锁了??这样情况有什么办法解决?

你的电池锁死了,需要解锁,论坛内的免费解锁

网友E(2020-07-25):
一般需要用EV2400解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