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模拟器fpv ari2

楼主(2020-02-08):
FPV
air2
模拟器
jumper16控
usb线链接
我设置摇杆时,方向,俯仰,横滚,只有半个行程,另外半边行程没反应。只有油门是正常的。
从
遥控器
屏幕看,我的4个通道是正常。但是进去模拟器就不行。
比如,方向杆,向左打杆有反应,向右打杆就没有反应。
这是什么情况,是设置不对,还是遥控校准不对?

网友A:
模拟器里没校准好吧,你再仔细看看它的校准说明

网友B(2020-04-02):
老哥,我也遇到了fpv air2类似的情况,请问你现在解决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