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utaba接收机协议的问题

楼主(2020-02-09):
刚刚入手futaba 16sz
准备把手上的飞机全换futaba兼容的接收机
穿越机用黑羊去解决,FPV固定翼用433转发去解决,剩下就是一架直升机一架30E。
cooltech、日冠、睿斯凯
听说日冠是做接收机的老牌子了
我也不知道哪种好,还有fasst协议和s-fhss协议选哪种比较好
求大佬推荐一下
只讨论副厂,因为谁都知道原厂好

网友A:
fasst好,睿思凯的就可以,别的山寨不要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A:
fasst好,睿思凯的就可以,别的山寨不要考虑

大佬这种可以吗?

网友:
一直用这个,6通8通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佬这种可以吗?

可以

网友B:
直机推荐tfr4sb或者tfr8sb,700级推荐用7008加电压回传。
固定翼就楼上说的那个吧

网友:
日冠一直在用,带SBUS,很稳定,只是用的少而已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直机推荐tfr4sb或者tfr8sb,700级推荐用7008加电压回传。
固定翼就楼上说的那个吧

为啥我感觉电压回传还不如定时器好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为啥我感觉电压回传还不如定时器好用?

如果没有电流回传的话,还是用计时器。电压回传最大意义在于如果不巧把没电的电池装上的时候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没有电流回传的话,还是用计时器。电压回传最大意义在于如果不巧把没电的电池装上的时候

对对 这个有道理

网友:
推荐用fasst协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啥我感觉电压回传还不如定时器好用?

我反正每次是定电压,比如到44v,下来自动回到3.7v多,正好没过放

网友(2020-11-01):
楼主买哪种了? 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