牙签机卸桨导致轴与转子脱落的

楼主(2020-02-09):
牙签机有不少使用不带螺丝的65桨,都是靠桨本身张力锁紧转子上的1-1.5MM轴。使用下来,已经有两个电机(破风1103)的1.5MM轴与转子壳脱离了。请问各位有没有遇到过

楼主:
拆下电机壳,用胶水粘1.5MM轴,但飞两次就又脱落了

网友A:
我也遇到过,所以特别不喜欢这种直插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遇到过,所以特别不喜欢这种直插浆。

已经买了ET85机架准备改成圈圈机,或者买带螺丝固定的65桨

网友B:
1103看样图转子的侧面厚度是可以DIY一个顶丝位置的。
嫌麻烦的话,把轴对应的位置用砂纸细细打毛一圈,用高强度(PERMANENT)螺纹胶粘。

楼主:
引用 网友B:
1103看样图转子的侧面厚度是可以DIY一个顶丝位置的。
嫌麻烦的话,把轴对应的位置用砂纸细细打毛一圈,用 ...

也只能这样了,但是感觉应该是桨的固定方式不太合理

网友:
这都能掉,,,,肯定是设计或者加工出问题了,按道理过盈配合不会这么轻易掉出来

网友C:
可以试试高强度厌氧胶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试试高强度厌氧胶

好的,现在快递都不正常,只能等正常以后再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