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无副翼系统的设置问题

楼主(2020-02-09):
我只玩过有副翼的直升机10年以上(只是装机、修机、调机,飞只会正悬停,对头都不敢),早几年买了KDS360、亚拓500L和SAB380,但一直没装,最近装了KDS360,用的KDS的EBAR三轴陀螺仪,接线都无误,十字盘按说明书选的H-3(在遥控器上选H-1),现在的问题是设置舵机正反向时:螺距方向和副翼正确,升降就是反的,把舵机反向后则是螺距升降方向正确,副翼是反向的(都是看十字盘的运动方向),难道说无副翼的十字盘或者H-3的十字盘的运动方向本来就是反的?请大神指教,应该怎么设置?

网友A:
有副翼的情况就需要换通道了,无副翼,一般在陀螺调参里可以调,不是用控来做反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副翼的情况就需要换通道了,无副翼,一般在陀螺调参里可以调,不是用控来做反向的。

我是在陀螺仪里调的,但这种情况不知道该怎么调了

楼主:
请问无副翼的直升机转弯或前后左右平移,它的十字盘运动轨迹与有副翼的是一样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无副翼的直升机转弯或前后左右平移,它的十字盘运动轨迹与有副翼的是一样的吗?

回答:一样的。

另外:KDS陀螺仪没用过,Kbar里面是可以单独设置三个舵机反向的。

网友:
在V8的软件界面设置正确的舵机正反向就可以了。

网友:
用什么遥控器?

楼主:
福他巴Futaba 14SG

网友:
有副翼和无副翼要设置十字盘,我没有这个控,去群里交流吧,主流控,很多人在用

楼主:
遥控器上十字盘我是设置成H-1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遥控器上十字盘我是设置成H-1的

那就是对的 我用的K8 没用过V8 建议你重点检查三个舵机的命名顺序是否正确 比如顺时针还是逆时针 K8是从顺时针

仔细看说明 你一定是某个地方错了

你要是用K8就好了 我能把所有相关的图片发给你

网友:
前面V8 错了 应该是E8

网友:
14sg里面调正反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