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玩过KDS360直升机用KDS EBAR三轴陀螺仪的吗?

楼主(2020-02-09):
有玩过KDS360直升机的没,我最近装了KDS360,用的KDS的EBAR三轴陀螺仪,接线都无误,十字盘按说明书选的H-3(在遥控器上选H-1),现在的问题是设置舵机正反向时:螺距方向和副翼正确,升降就是反的,把舵机反向后则是螺距升降方向正确,副翼是反向的(都是看十字盘的运动方向),难道说无副翼的十字盘或者H-3的十字盘的运动方向本来就是反的?请大神指教,应该怎样设置、?

网友:
遥控上应该不用设混控吧,直接按顺序输出就行

网友:
通道可以反向的

网友A:
这陀螺需要自己调整遥控器通道正反向,还有,温馨提示,第一次别把敏捷什么的调太高,这陀螺很快很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陀螺需要自己调整遥控器通道正反向,还有,温馨提示,第一次别把敏捷什么的调太高,这陀螺很快很滑的

谢谢楼上的朋友,能具体指点一下怎么调遥控的通道吗?我试着各种调结果打遥控器摇杆,不是副翼反了,就是升降反向,要么就是螺距反向,后来我把副翼的两边舵机插头互换插入,结果所有的揺杆方向都对上了,但摇动直升机机身,发现十字盘副翼的修正方向是反的。唉,我都快崩溃了。

网友:
遥控上不用设混控,和子调整

网友B(2021-02-02):
把螺距和副翼的舵机插头相互对换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