涵道机的声浪从哪里来的?感觉挺好听的。

楼主(2020-02-09):
如题。看别人静态测试涵道,不飞,好像听不到声浪。但是看别人飞的视频,特别是高速的时候,声浪就很明显,挺好听的。

网友:
高整的叶片震动的空气

网友:
高速切割空气,打空气巴掌啪啪啪的声音

网友A:
声响都是空气震动造成的,好像以前有人分析过涵道声浪的道理。
目前的涵道及机型,对声浪的效果(类似涡喷的声浪)都有影响:
涵道:多页涵道(一般10页以上)的声浪效果明显好于页数少的,但相对的电流会大些
同样页数下,口径越大的涵道声浪也越好
前面2者都是动平衡做好的前提下。大致结论:大口径多页涵道声浪好

机型,从现有机型看,以单一涵道作为动力,双进气口、双出气口的机型声浪会比较好;
如果是单一进气口,但双出气,声浪效果也会好于单出气口的机型。

以上仅个人的见解,勿喷

网友:
电动涵道飞起来能听到声浪,尤其是低空通场时候

网友:
普通螺旋桨也会有声音,只不过涵道的声音比较特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声响都是空气震动造成的,好像以前有人分析过涵道声浪的道理。
目前的涵道及机型,对声浪的效果(类似涡喷 ...

如果没有进气道、出气道,还会有声浪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没有进气道、出气道,还会有声浪吗?

涵道在测试台上的声音,和装在飞机里的声音差别还是很明显的

网友:
还有飞行周围环境的影响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没有进气道、出气道,还会有声浪吗?

理解错了,也会,声浪主要满足两个条件:一、多叶涵道;二、飞机气流结构。附上我的歼十,气浪不错!为你帖子润润色

网友:
引用 网友A:
涵道在测试台上的声音,和装在飞机里的声音差别还是很明显的

上将先生,现在的帖子基本上都是入门机,以前的你们真辉煌!!盗用你的视频润润色

网友:
这个几年前飞的120涵道,那时技术还不成熟,降落都不好。
这架飞猫的涵道是全金属12页,没有进出气道,全裸露。还是能听到电机的声音。
而我自己的经历,同样的多页涵道,全金属的涵道声音往往会尖锐些,塑料页的反而浑厚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声响都是空气震动造成的,好像以前有人分析过涵道声浪的道理。
目前的涵道及机型,对声浪的效果(类似涡喷 ...

然而涵道数量和喷口数量对不上的话会损失推力

网友:
我感觉多叶涵道好,还有分叉进出气的机型好一点,像飞翼的90 f22,90 yak130,fms的80 f18这种。
不过都会损失推力
我觉得可能跟压力差有关系。多页涵道可以增加叶片前后的压力差,出气受阻也会增加叶片前后的压力差。压力大了,声音就“憋”出来了。

网友:
高速气流喷出压缩空气

网友(2022-08-11):
我的涵道外挂只能听到电机的声音,把涵道外再加一个比涵道大一点的导管后就能发出类似涡喷的声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声响都是空气震动造成的,好像以前有人分析过涵道声浪的道理。
目前的涵道及机型,对声浪的效果(类似涡喷 ...

双64涵道和90涵道比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