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万能的模友,电机重绕问题

楼主(2020-02-09):
450用2221电机,原kv3800,0.3的漆包线,10根绕4匝,要改成3000kv,应该如何绕呢?

网友A:
3800×4÷5=3040,差不多是3000,用合适粗细的线绕5匝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3800×4÷5=3040,差不多是3000,用合适粗细的线绕5匝就行

好的,谢谢

网友B:
0.3的漆包线,8根绕5匝

楼主:
引用 网友B:
0.3的漆包线,8根绕5匝

好的,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