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款控除了体积还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0-02-09):
最近想入坑穿越,相中两款控。
不知道它俩功能有什么区别,还有它们的距离一样吗

网友A:
穿越机不用考虑控距,都飞不远。看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穿越机不用考虑控距,都飞不远。看功能

玩儿呢,穿越机飞不远?!

网友:
要买还是一步到位,x9lite有很多地方都缩水了,遥控距离,拓展性都不行,x9d可以上高频头^O^

网友:
引用 楼主:
玩儿呢,穿越机飞不远?!

穿越机不会远航,FPV要加高频头。主要看功能

网友:
x9d,兼容黑羊高频头,本家高频头也不错。

网友B:
新人入控 需要了解遥控器的使用过程,FRSKY属于开源遥控器,功能多 同时也比较复杂。 既然开源  建议直接用JUMPER T16 PRO行了

-------------良达模型回复 谢谢支持

网友:
2.4G在低空穿梭时候确实飞不远,玩的放心还是上高频头

网友:
不觉得丑就买X9D,挺好的

网友:
一分价钱一分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新人入控 需要了解遥控器的使用过程,FRSKY属于开源遥控器,功能多 同时也比较复杂。 既然开源  建议直接用 ...

网友:
穿越机不会飞太远,除非像我一样飞远航。

网友:
x9d直插大黑羊,lite版需要改装。

网友:
x9d又重又蠢,opentx 系统对新人不友好。虽然我用的就是这款,很鸡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