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机用iNav和BetaFlight都可以吗?

楼主(2020-02-09):
最近想入穿越机,基本上就是5寸+F4V3S+DJI FPV+XM这种2.4G接收,因为不想换黑羊,怕失控飞丢,所以准备配置GPS+罗盘这种,设置失控保护自动返航,但是BF好像只有GPS Rescue 而是并不是返航,所以想换成iNAV,但又听说飞穿越机iNav手感不好?求大神解答,本人萌新,不是太懂。

网友:
要返航INAV,手感也不错要调

网友A:
XM距离比较近。。还容易抽抽。。DJI FPV还不如直接用DJI的遥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XM距离比较近。。还容易抽抽。。DJI FPV还不如直接用DJI的遥控。。

XM+这种,全距离的,我不飞那些建筑物内遮挡严重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XM+这种,全距离的,我不飞那些建筑物内遮挡严重的。

INAV 主要两个问题,滤波优化不如BF。然后没有反乌龟。
至于手感可以调得比较顺滑,新手练习足够了。但是调起来比BF麻烦。

网友:
失控返航不一定靠谱,而且调试挺折腾。在身边飞飞,不作死飞远,基本不会丢机。bf手感比iNAV好,建议用bf

网友:
买个定位手表比gps模块靠谱。就是防丢呗

网友:
BF偏穿越,INAV偏远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