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同一个接收机子,可以和两个不同的遥控器对频么?

楼主(2020-02-09):
无论开哪个遥控器,都能控制接收!

网友:
需要教练线,可以迅速切换。不能同时接收两个控的指令

网友:
除非老式FM遥控器,不用对码

网友:
记得某款遥控器有接力功能,不知道具体怎样使用。不知道能否达到楼主要求。

网友A:
一般来说不能的, 每次对频,接收机和遥控器的一个数据线下的模型,都会行程一个密码。就好比一把锁。 如果没有这个过程,假如身边又有其他同牌子的遥控器,那不是干扰了呢。

-------------------良达模型回复 谢谢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来说不能的, 每次对频,接收机和遥控器的一个数据线下的模型,都会行程一个密码。就好比一把锁。 如果 ...

明白了,谢谢!非常专业的解答

也感谢大家的回复!

网友B:
可以分开对频,但是不能同时遥控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分开对频,但是不能同时遥控使用

就是使用正常对频的方法么? 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
因为我有一个控还没到手,没法试,等到手了试一下,谢谢!

网友:
要是都对上频,接收机该听谁的

网友:
华科尔,印象中可以。固定id一样就行。但没试过楼上的情况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使用正常对频的方法么? 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
因为我有一个控还没到手,没法试,等到手了试一下 ...

正常对频,想用哪个控对哪个,换控的话重新对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常对频,想用哪个控对哪个,换控的话重新对频

这样应该肯定是可以的,就是想不重新对频
等我新控到了,试一下便知道了

网友C:
问下大佬们,怎么样用一个摇控器分别切换两个接收机,我在佬起重机,买的乐迪十一的摇控,通道不够用

网友:
用电子多路开关集成电路能实现单接收机翻倍输出,(通道数-1)的二倍。
你自己先琢磨一下。好多年前学的,忘得差不多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问下大佬们,怎么样用一个摇控器分别切换两个接收机,我在佬起重机,买的乐迪十一的摇控,通道不够用

用电子多路开关集成电路能实现单接收机翻倍输出,(通道数-1)的二倍。大概的意思是用一个通道来控制其它通道的信号分别给两个舵机,但信号切换后上一个舵机姿态能不能保存不好说。
你自己先琢磨一下。好多年前学的,忘得差不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电子多路开关集成电路能实现单接收机翻倍输出,(通道数-1)的二倍。大概的意思是用一个通 ...

有点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