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帖 设置襟翼的全过程

楼主(2020-02-09):
   本人飞过很多带襟翼的机型,但由于认识或其他原因,从没有使用过襟翼,因降落速度过快造成过一些事故,现想请教各位大神,对于一台普通带襟翼的飞机,如果不知道它开襟翼是抬头还是低头,也不知道升降联动该补偿多少,那应该在试飞中遵循什么样的步骤,正确设置好这些数据?

楼主:
据说开襟翼是依靠经验数据,没有数据稍有不慎容易出事

网友A:
先在安全高度开,比如50米,观察俯仰姿态,然后调整和水平尾翼的混控。

网友:
全手动就好了

网友:
油动开一档襟翼,2档油门低了失速,油门高了太飘。跑道够了不开襟翼下滑自然

网友:
有比较高的时候低速打开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在安全高度开,比如50米,观察俯仰姿态,然后调整和水平尾翼的混控。

开的时候速度是不是不能太快?

网友B:
1、如果商品机,说明书一般会说明开襟翼时尾翼是否需要进行补偿,没有的话,参考同型号机其他牌子,或真机;
2、多数情况下开襟翼是飞机空速比较慢的时候,增加升力,也增加了阻力,需要保持一定油门,以避免失速;
3、如果对开襟翼后抬头或低头没把握,可以飞高一点,中慢速度微调1档和2档襟翼的时的升降舵(控如果有条件模式就很方便,设好的微调会记录在控里)
4、不同机型大概的开襟翼特性:
   前拉桨机,好像多数会抬头
   常规布局战斗机,如F18,低头
   运动机,如毒蛇类,不明显
仅个人见解。

网友:
最大30%,先设20%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如果商品机,说明书一般会说明开襟翼时尾翼是否需要进行补偿,没有的话,参考同型号机其他牌子,或真机 ...

很详细,很有参考意义的观点顺道问一下,拐弯打同样大小的副翼,开襟翼和不开襟翼那种情况更容易入螺旋?

网友:
开襟翼后,飞机翼型改变了,失速特性也会改变的。会不会更易螺旋我也不清楚,就当会吧...
我自己飞战斗机和运动机,一般是起飞时开1档襟翼,降落前根据情况先开1档,对准跑道后再开二档襟翼,
降落过程尽量保持油门,少动升降,尽量用油门来逐渐控制高度,平稳触地后才关闭油门。

网友C:
个人经验,地面先设置好两档襟翼,然后在一个安全高度开襟翼看姿态,我的几架飞机开襟翼抬头的有,低头的也有,所以我把襟翼升降混控也开了,看飞机调整
另外我的襟翼都设置了缓速启动(futaba里有个舵机速度),这样可以给飞机一个反应时间,防止姿态瞬间变化太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个人经验,地面先设置好两档襟翼,然后在一个安全高度开襟翼看姿态,我的几架飞机开襟翼抬头的有,低头的也 ...

是的,我也设置了1秒左右的延迟。
如果控可设置条件模式,就不用设置混控,把1档襟翼和2档襟翼分别设成一个模式,在空中微调好升降和副翼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我也设置了1秒左右的延迟。
如果控可设置条件模式,就不用设置混控,把1档襟翼和2档襟翼分别设成一 ...

河马大大好,您这个建议听起来很方便,我去研究下说明书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个人经验,地面先设置好两档襟翼,然后在一个安全高度开襟翼看姿态,我的几架飞机开襟翼抬头的有,低头的也 ...

我的是FUTABA14SG,奇怪的是襟翼可以两档慢放,但平尾联动不能设置舵机速度,而且设好两档补偿值后发现只有一档补偿会动作,另一档不动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是FUTABA14SG,奇怪的是襟翼可以两档慢放,但平尾联动不能设置舵机速度,而且设好两档补偿值后发现只 ...

我的是18sz,舵机速度平尾是没有,不过补偿量不大所以影响也还好。只有一档有动作估计是襟翼的问题,因为一档襟翼对应混控中立位置,我使用中点微调调的。。。